关于光耦触发电流问题

楼主(2015-12-22):
(无正文)

网友A:
找手册对比一下其他参数,不只是这一个参数不同

网友B:
电压不同
工作方式也不同:一个过零触发一个随机

网友:
光耦里面有一个重要参数叫做CTR,它指的是发光二极管的电流和光敏三极管的电流比的最小值。3041和3063是不是能互换,要看你电路中光耦的输入输出电流是不是3063也能做到了

网友C:
现在一般的光耦 驱动端启动电流5mA左右就ok的,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我是做光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