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Keil uVersion V5.11仿真不进入主函数

楼主(2015-12-22):
Keil uVersion V5.11仿真进入不了主函数,停在下面。单步运行到 BLX     R0这里就不能再运行下去了。
Keil5已经设置run to main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把打开的许多断点都去掉就可以了,不知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把打开的许多断点都去掉就可以了,不知为什么会这样。

在main函数之前设置了断点吗?

楼主:
main函数之前没设断点。

网友B:
最好看一下断点在什么位置,否则以后还会出现此等问题

网友C:
我把打开的许多断点都去掉就可以了

那还能设置断点吗,是不是设置断点就会这样呢

网友D:
显然断点设置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