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用降压芯片做了一个负电压电源,芯片很烫,输出也不够

楼主(2015-12-22):
电路如下图所示:

就是把典型的正电压电路的地和输出做了对偶的互换。
而且对应的正电压电路已制板验证,可以正常工作——因为是要做一个24V转±15电源。
现象:上电后芯片很烫,而且温度持续升高,输出电压也不够。
是哪个地方有问题?
是不是这个芯片不支持这么用?
如果是,求推荐一款可以既可以做正电源又可以做负电压的芯片,输入24V,输出±15V,电流1A以上就可以,频率要尽量高。
谢谢!

网友A:
这个芯片是28V输入的,你24V输入加上-15V输出,整个输入变成39V,输入有点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是28V输入的,你24V输入加上-15V输出,整个输入变成39V,输入有点高了 ...

Soga!我咋就没注意到呢……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