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请教XTR111的4脚REGS和5脚REGF有什么用途

楼主(2015-12-22):
看了DATASHEET 不太理解xtr111的4脚和5脚起什么作用?不接对0~10v转4~20ma的电路输出稳定性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看手册称为附加的电路提供电源用的, 是完全独立的部分, 不接对这边的电路没有影响

网友B:
看方框内的说明

网友C:
信号输入端

网友D:
手册上接的图,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