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低频发射

楼主(2015-12-22):
(无正文)

网友A:
那要看你需要的发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你需要的发射功率。

传播的距离一两百就可以了,或者50m以内也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传播的距离一两百就可以了,或者50m以内也行

传播距离在此没有意义,接收灵敏度和背景噪声也是影响传播距离的因素,与发射功率同等重要,只说传播距离,解集是无穷大的,显然没有丝毫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