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ADC采样转换时间委托

楼主(2015-12-22):
:P论坛里的大大们,你们下午好:
     小弟在做ADC+DMA时遇到问题想咨询下论坛里的大大们:
     问题如下:
     硬件平台为STM32F405.
     ADC时钟配置为21Mhz,软件选择采样时间周期为84个周期,那么Tconv = 84 + 12 = 96个周期,即96/21 = 4.571微秒。在软件中有配置了ADC_TwoSamplingDelay为9个周期时间。那是不是就是说我连续采样,采集一次需要花费 (96 + 9) / 21M = 5微秒的时间呢?

     我想将这5微秒的时间固定,是否配置好DMA之后,DMA的搬移就不会占用时间呢?也就是说我ADC一直以5微秒/点来采集数据,DMA搬移并不会在5微秒之后占用时间。请问群里大大,我的理解正确么?

楼主:
求大大们,指点迷津呐

网友A:
ADC 连续采样, 那么这个时间间隔就是固定的.
DMA 会消耗几个周期的 CPU 时钟 (由实际运行中的总线空闲状态所影响) 但这个时间不会影响 ADC 转换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 连续采样, 那么这个时间间隔就是固定的.
DMA 会消耗几个周期的 CPU 时钟 (由实际运行中的总线空闲状态 ...

版主好:那么AD采样的时间需要加上软件配置的9个周期的延时时间么?也就是上面说的(84+12+9)/21M.是这样么斑竹?

网友B:
后面的问题:
DMA是单独硬件,与AD并行运行,
而且DMA肯定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的问题:
DMA是单独硬件,与AD并行运行,
而且DMA肯定更快。

这样DMA与AD并行,我就明白了。谢谢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 连续采样, 那么这个时间间隔就是固定的.
DMA 会消耗几个周期的 CPU 时钟 (由实际运行中的总线空闲状态 ...

斑竹,求回复呀!!

楼主:
大大们呢,求围观

楼主:
引用 楼主:
版主好:那么AD采样的时间需要加上软件配置的9个周期的延时时间么?也就是上面说的(84+12+9)/21M.是这 ...

:'(觉得自己好笨。
看了下ADC的双重或三重模式,发现DELAY这个位只使用在ADC的双重或三重模式。单通道AD采集并不需要设置这个位。
在这里多谢谢斑竹跟群里的大大了。小弟可以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