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343 HID USB不停上传数据问题

楼主(2015-12-22):
现在用1343做一个自定义的HID设备,功能都能实现,可是遇到一个问题,就是USB不停往PC上传数据;
在此之前,也设计定义成鼠标测试过,在鼠标不移动时,也会不停向PC传0x00的数据,但是鼠标使用起来还是没有多大问题。HID设备就太占资源了,上位机处理起来太麻烦。

我也设置过,当判断数据为0x00时,就不调用写writeEP的函数,但是每次这样设定后,USB都检测不到了。
void USB_EndPoint1 (uint32_t event) {
  switch (event) {
    case USB_EVT_IN:
    GetInReport();
                if (hid_int_EP_busy==0)
                {
      USB_WriteEP(0x81, &InReport[0], sizeof(InReport));
                }
      break;
  }
}
以上程序,在端点1中有一个标志位,若在非busy状态就传送数据,但是这样USB设备就检测不到了;若不加这个标志位,USB可以动作,但会不停的上传数据,假设现在数据值为0x55,0x55……它就会一直不间断地传。

请问要如何设置,才能让HID设备不要不停的往PC传数据。
图片中可以看到空闲状态一直再传00数据

网友A:
hid_int_EP_busy标志没有及时复位吧?另外你这个逻辑似乎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如果不想发全0,那就直接不发就行了(但对于像按键这样的设备,抬起时是需要发0的,否则操作系统检测不到抬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