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降低ht1621的功耗问题

楼主(2015-12-22):
最近要做一个项目
大概主要就是驱动段位液晶屏的显示的功能。
目前的暂定方案是用STM8L做主控芯片,HT1621做液晶驱动。
现在还没做什么优化。整个系统的功耗在55-58uA左右。

单片机这里的功耗大概只有1uA一下。看了一下基本的消耗都在HT1621上。
因为显示有6个8,STM8L自带的LCD驱动位数不够。所以加了HT1621做驱动。

但感觉功耗还是有点大。我算了一下。如果用200mAh的电池估计就4个月左右
现在已经不知道应该从哪方面优化了。

想问下各位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建议。或者其他的方案。
注一下:我的液晶上的显示是属于24小时都是显示的。最起码人眼看到的是一直都亮的。

网友A:
那就换用功耗更低的LCD驱动。

网友B:
1621不用经常刷新,显示的内容改变了再刷新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21不用经常刷新,显示的内容改变了再刷新就可以

我已经没有刷了。整个单片机都已经进入低功耗状态了。
HT1621在不断读寄存器里之前存入的显示。

网友C:
换单片机吧
功耗和成本都可以降

网友D:
HT1621基本到极限了,用MSP430单片机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单片机吧
功耗和成本都可以降

请问一下有什么自带LCD的低功耗的单片机价格各方面都比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1621基本到极限了,用MSP430单片机把

不知道为什么,我换了一块HT1621,应该是不同批次的,同样的液晶,同样的电路直接降到30uA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我换了一块HT1621,应该是不同批次的,同样的液晶,同样的电路直接降到30uA了 ...

功耗还是在几十uA的数量级没变,换430单片机方案,能把功耗降到5uA以内,直降一个数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耗还是在几十uA的数量级没变,换430单片机方案,能把功耗降到5uA以内,直降一个数量级。 ...

谢谢提示。我现在也是想用单片机直驱的方案。不过430的成本还是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耗还是在几十uA的数量级没变,换430单片机方案,能把功耗降到5uA以内,直降一个数量级。 ...

问题已经解决了
现在换了个直驱的方案,整体功耗已经降到3-4个uA之间了。
比原来改进了10倍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现在换了个直驱的方案,整体功耗已经降到3-4个uA之间了。
比原来改进了10倍吧 ...

BINGO~呵呵!

网友E(2016-01-22):
电池供电不建议用1621B

网友F(2017-05-17):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现在换了个直驱的方案,整体功耗已经降到3-4个uA之间了。
比原来改进了10倍吧 ...

你好!请问后来改用哪一款驱动芯片了?方便推荐一下吗?谢谢哈

网友G:
楼主什么项目要这么省电?

网友H(2018-05-23):
可以尝试使用EFM32系列单片机,内置段码LCD驱动电路

网友I:
我一般用PIC16系列的带LCD驱动的片子,整体功耗就是5u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