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ooCox项目无法编译

楼主(2015-12-22):
新唐单片机和CooCoxIDE都是头一次使用,安装了IDE之后,做了个项目,结果编译时出现这个警告:
You have not configured the gcc tool chain path , please configure it .
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
需要安装GCC工具链才行。看看帮助里有没有升级,然后试试能否在线安装gcc

网友A:
自行安装ARM-GCC
https://launchpad.net/gcc-arm-embedded/+download下载windows的版本
CooCox里不要用芯唐官网下的BSP,从CooCox官网下载对应BSP。另外,没有特别需求的话直接用KEIL会简单点。

楼主:
多谢,已经可以编译了。想尝试一下 COIDE ,是因为Keil老出问题。

网友B:
之前我也安装了这个软件,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原来还需要安装其他软件才行,这个就不太厚道了,好多人不知道怎么做,以为安装好就可以用了呢。

网友C:
CooCox里不要用芯唐官网下的BSP,从CooCox官网下载对应BSP

网友D(2016-12-03):
楼主现在还在用Coocox吗?最近好多人收到MDK的法律函件,不敢用了。

网友:
需要自己安装编译器和GCC,还有安装支持包。

网友E:
需要安装个额外的库,GCC 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