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板开关,选用继电器好还是可控硅好呢?

楼主(2015-12-22):
万能的二姨家,请大家提供下建议啊!
那开关的最大电流还不定,但是在5~10A的范围的,应用主要是各种灯具的,应该是的。
初次接触,谢谢啦~

网友A:
什么灯具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B:
这个要根据具体的灯具来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灯具这么大的电流?

就是设计的时候,考虑要带这么大的电流的,各种负载都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根据具体的灯具来定

这个不好做啊,灯具各个厂家各种各样的,,主要是先不知道选择哪个?继电器还是可控硅

网友C:
继电器,200W以上的可控硅就要加庞大的散热片了。继电器不需要,OMRON的微型一点大,就可以到10A。基本满足了。

网友D:
我也觉得继电器好。不过晚上继电器开关的声音听得见。

网友E:
如果只是控制开关,用可控硅的体积会比较小,但整体造价较高。所以还是根据实际应用的特性自己选择吧。

网友F:
看应用场景

网友G:
可控硅外感华丽些!!控制多路体积小!!!

网友H:
继电器声音太大,可控硅好.

网友I:
控制灯具的话,继电器的寿命是个问题,灯泡的冷态电阻太小。若是LED灯,上电的浪涌更惨

网友J:
可能是大型舞台灯光控制…15A的继电器触片?…:funk:
      可控硅效果好!…

楼主:
十分谢谢各位回答;请了几天假,好几天没来看啦~

楼主:
我还是先用继电器来做了,10A的;根据大神的建议,打算在开关上并联一个RC电路,保护继电器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