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Android 4.4.3(kernel 3.10.53)支持SDIO接口的wifi吗?

楼主(2015-12-22):
我用正基科技的AP6212 SDIOwifi模块(博通的芯片),提供的驱动版本是“bcmdhd.1.201.59.x.cn-151201”在imx6dl 的Android4.4.3(kernel版本是3.10.53)是怎么都跑步起来……SDIO通信是通的;我都怀疑是3.10,53kernel导致的了;

楼主:
sdioh_remove: Enter
dhdsdio_disconnect : no mutex held. set lock
bcmsdh_oob_intr_unregister: Enter
bcmsdh_oob_intr_unregister: irq is not registered
dhd_wlfc_deinit():3301, Already disabled!
dhd_detach(): thread:dhd_watchdog_thread:4e2 terminated OK
dhd_detach(): thread:dhd_rxf:4e4 terminated OK
dhd_dpc_thread: Unexpected up_cnt 0
dhd_detach(): thread:dhd_dpc:4e3 terminated OK
wl_event_handler: was terminated
wl_destroy_event_handler(): thread:wl_event_handler:4e1 terminated OK
dhd_os_prealloc: failed to alloc memory, section: 7, size: 0bytes

楼主:
(dhd_common.c)---dhd_wl_ioctl_cmd@317---
dhd_prot_ioctl@259 : bus is down. we have nothing to do(dhd_cdc.c)
bcmsdh_oob_intr_unregister: Enter
bcmsdh_oob_intr_unregister: irq is not registered
dhd_txglom_enable: enable 0
dhd_bus_devreset:  WLAN OFF DONE
这个“bus is down”是什么bus?SDIO总线挂了?

楼主:
vendor
root@sabresd_6dq:/ # ------dhd_module_init@7693------: in
(dhd_gpio.c)---------bcm_wlan_set_plat_data@214---------
(dhd_gpio.c)------bcm_wlan_get_oob_irq@31------
GPIO(WL_HOST_WAKE) = WL_HOST_WAKE = 54
host_oob_irq: 244
(dhd_gpio.c)------bcm_wlan_get_oob_irq_flags@51------
host_oob_irq_flags=0x411
dhd_wifi_platform_load: Enter
(dhd_linux_platdev.c)---dhd_wifi_platform_load@824---
----wl_android_init@2867---ENABLE_INSMOD_NO_FW_LOAD
Power-up adapter 'DHD generic adapter'(dhd_wifi_platform_load_sdio@725)
-----dhd_bus_reg_sdio_notify@8000-----
-----bcmsdh_reg_sdio_notify@222-----
-----sdio_func_reg_notify@329-----
-------sdio_register_driver@260
(dhd_linux_platdev.c)------wifi_platform_set_power@139-------
wifi_platform_set_power = 1
(dhd_linux_platdev.c)------wifi_platform_set_power@173-------plat_data->set_power(1)
--------- PULL WL_REG_ON HIGH! ---------
(dhd_gpio_power_init)-----request wifi-reset-gpio gpio Successed-----ret=0
wifi_platform_bus_enumerate device present = 1
======== Card detection to detect SDIO card! ========
-----dhd_wifi_platform_load_sdio@746-----wifi_platform_bus_enumerate(adapter, TRUE)
---mmc_select_voltage@1309---
---mmc_sdio_init_card@601---
mmc2: queuing unknown CIS tuple 0x80 (2 bytes)
mmc2: queuing unknown CIS tuple 0x80 (3 bytes)
mmc2: queuing unknown CIS tuple 0x80 (3 bytes)
mmc2: queuing unknown CIS tuple 0x80 (7 bytes)
mmc2: new high speed SDIO card at address 0001
----------(sdio_bus_uevent@110)
----------(sdio_bus_match@98)
-------sdio_match_device@78
----------(sdio_bus_probe@134)
-------sdio_match_device@78
-------dummy_probe@305
----------(sdio_bus_uevent@110)
----------(sdio_bus_match@98)
-------sdio_match_device@78
----------(sdio_bus_probe@134)
-------sdio_match_device@78
-------dummy_probe@305
----------(sdio_bus_remove@176)
-------dummy_remove@317
----------(sdio_bus_remove@176)
-------dummy_remove@317
bcmsdh_register: register client driver
-------sdio_register_driver@260
----------(sdio_bus_match@98)
-------sdio_match_device@78
----------(sdio_bus_probe@134)
-------sdio_match_device@78
-------bcmsdh_sdmmc_probe@173
bcmsdh_sdmmc: bcmsdh_sdmmc_probe Enter
----------(sdio_bus_match@98)
-------sdio_match_device@78
----------(sdio_bus_probe@134)
-------sdio_match_device@78
-------bcmsdh_sdmmc_probe@173
bcmsdh_sdmmc: bcmsdh_sdmmc_probe Enter
bus num (host idx)=2, slot num (rca)=1
found adapter info 'DHD generic adapter'
----wifi_platform_get_irq_number@133---adapter->irq_num=244
AP6212(dhd_sdio.c)---dhdsdio_probe@6891---
dhdsdio_probe : no mutex held. set lock
(dhdsdio_probe_attach:L7386)F1 signature read @0x18000000=0x1530a9a6
---si_doattach@432----devid=0
F1 signature OK, socitype:0x1 chip:0xa9a6 rev:0x0 pkg:0x3
DHD: dongle ram size is set to 524288(orig 524288) at 0x0
dhd_conf_set_chiprev: chip=0xa9a6, chiprev=0
dhd_conf_set_conf_path_by_nv_path: config_path=/system/etc/firmware/config.txt
dhd_conf_read_config: Ignore config file /system/etc/firmware/config.txt
wl_create_event_handler(): thread:wl_event_handler:4e1 started
tsk Enter, tsk = 0x9890147c
dhd_attach(): thread:dhd_watchdog_thread:4e2 started
dhd_attach(): thread:dhd_dpc:4e3 started
dhd_dpc_thread: set dpc_cpucore 0 from config.txt
dhd_attach(): thread:dhd_rxf:4e4 started
dhd_deferred_work_init: work queue initialized
dhd_sdio.c------dhdsdio_probe@7057-------
dhd_linux.c------dhd_register_if@7253-------
Dongle Host Driver, version 1.201.59.6 (r506368)
Compiled in drivers/net/wireless/bcmdhd on Dec 22 2015 at 17:21:21
Register interface [wlan0]  MAC: 94:a1:a2:89:6a:48

dcd_linux.c------dhd_register_if@7348-------
dcd_linux.c------dhd_register_if@7357-------
dcd_linux.c------dhd_register_if@7361-------
(dhd_common.c)---dhd_wl_ioctl_cmd@317---
dhd_prot_ioctl@259 : bus is down. we have nothing to do(dhd_cdc.c)
bcmsdh_oob_intr_unregister: Enter
bcmsdh_oob_intr_unregister: irq is not registered
dhd_txglom_enable: enable 0
dhd_bus_devreset:  WLAN OFF DONE
dcd_linux.c------dhd_register_if@7364-------
dcd_linux.c------dhd_register_if@7367-------
(dhd_linux_platdev.c)------wifi_platform_set_power@139-------
wifi_platform_set_power = 0
(dhd_linux_platdev.c)------wifi_platform_set_power@173-------plat_data->set_power(0)
--------- PULL WL_REG_ON LOW! ---------
(dhd_gpio_power_init)-----request wifi-reset-gpio gpio Successed-----ret=0
dhdsdio_probe : the lock is released.
(dhd_linux_platdev.c)---dhd_wifi_platform_register_drv@574---
(dhd_module_init): Exit err=0
----------(sdio_bus_remove@176)
-------bcmsdh_sdmmc_remove@197
----------(sdio_bus_uevent@110)
----------(sdio_bus_remove@176)
-------bcmsdh_sdmmc_remove@197
sdioh_remove: Enter
dhdsdio_disconnect : no mutex held. set lock
bcmsdh_oob_intr_unregister: Enter
bcmsdh_oob_intr_unregister: irq is not registered
dhd_wlfc_deinit():3301, Already disabled!
dhd_detach(): thread:dhd_watchdog_thread:4e2 terminated OK
dhd_detach(): thread:dhd_rxf:4e4 terminated OK
dhd_dpc_thread: Unexpected up_cnt 0
dhd_detach(): thread:dhd_dpc:4e3 terminated OK
wl_event_handler: was terminated
wl_destroy_event_handler(): thread:wl_event_handler:4e1 terminated OK
dhd_os_prealloc: failed to alloc memory, section: 7, size: 0bytes
dhdsdio_disconnect : the lock is released.
------------[ cut here ]------------
Kernel BUG at 8051bc84 [verbose debug info unavailable]
Internal error: Oops - BUG: 0 [#1] PREEMPT SMP ARM
Modules linked in: bcmdhd
CPU: 1 PID: 107 Comm: kworker/u4:2 Not tainted 3.10.53-88098-g1c3a910-dirty #178
Workqueue: kmmcd mmc_rescan
task: bc4f4f00 ti: bc770000 task.ti: bc770000
PC is at sdio_claim_host+0x20/0x24
LR is at sdioh_detach+0x50/0xa0 [bcmdhd]
pc : [<8051bc84>]    lr : [<7f02c698>]    psr: 60010013
sp : bc771e50  ip : bc2ad9f8  fp : bc00c000
r10: 00000000  r9 : bc2ada14  r8 : 00000000
r7 : 00000000  r6 : 98183a00  r5 : 984f14c0  r4 : bc96b800
r3 : 00000000  r2 : bc771e48  r1 : 40010013  r0 : 98182c00
Flags: nZCv  IRQs on  FIQs on  Mode SVC_32  ISA ARM  Segment kernel
Control: 10c53c7d  Table: 4cc9804a  DAC: 00000015

PC: 0x8051bc04:
bc04  ebfff980 e250c000 1affffdd e5dd200f e594317c e1a03352 e3130001 1affffd8
bc24  e5953000 e0633007 e3530000 aaffffec e3e0c03d eaffffd2 e7f001f2 80e900c0
bc44  e3500000 0a000004 e5903000 e3530000 0a000001 e5930000 eaffd013 e7f001f2
bc64  e3500000 0a000005 e5903000 e3530000 0a000002 e5930000 e3a01000 eaffd043
bc84  e7f001f2 e3500000 e1a0c002 e92d4030 e1a05001 e24dd00c e1a04003 0a000014
bca4  e24230f0 e5900000 e353000f 9a000002 e5903184 e3130001 0a000009 e3a0e000
bcc4  e3a01001 e1a0200e e1a0300c e88d4020 ebfff94c e3540000 15840000 e28dd00c
bce4  e8bd8030 e3540000 13e03015 15843000 eafffff9 e7f001f2 e92d4030 e2504000

SP: 0xbc771dd0:
1dd0  bc771dd0 bc771dd0 80510090 00000000 bc2ad800 bc771e3f 00000001 8051a0ac
1df0  00000034 8051bc88 00000000 8000dfd8 00000000 8000dd6c 98182c00 40010013
1e10  bc771e48 00000000 bc96b800 984f14c0 98183a00 00000000 00000000 bc2ada14
1e30  00000000 bc00c000 bc2ad9f8 bc771e50 7f02c698 8051bc84 60010013 ffffffff
1e50  bc96b800 7f02e548 98183a08 7f08a8f4 98183a00 8051a76c 98183a08 7f08a8f4
1e70  98183a10 8038e930 98183a3c 98183a08 80eec7f4 8038e9ac 00000000 00000050
1e90  98183a08 8038e4b0 98183a08 bcc02c08 bc2ad800 8038bd14 98183a08 000000b7
1eb0  bc2ad800 8051ab54 00000001 80518ab8 40000c2f bc2ad800 ffffff92 bc2ad800

IP: 0xbc2ad978:
d978  00000002 808161e0 0000a7d8 0a7d8c00 00061a80 00360080 00360080 00360000
d998  00360080 80512720 bc2ae99c 00000000 000003fc 000003fc 000003fc 40000c2f
d9b8  00000000 00000003 0000ffff 00000080 00080000 00000800 0000ffff 000005f5
d9d8  07aa07aa 02faf080 00020011 00020202 00000000 00060000 00000000 00000000
d9f8  00000001 bcc02c00 093c093c bc2ada04 bc2ada04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80
da18  bc2ada18 bc2ada18 8051224c 00000000 00200200 ffffbe8d 80f51002 800441b0
da38  bc2ada14 ffffffff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da58  bc1c1100 00000004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FP: 0xbc00bf80:
bf8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bfa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bfc0  c0c0c0c0 c0c0c0c0 c0c0c0c0 c0c0c0c0 c0c0c0c0 c0c0c0c0 c0c0c0c0 c0c0c0c0
bfe0  c0c0c0c0 c0c0c0c0 c0c0c0c0 c0c0c0c0 c0c0c0c0 c0c0c0c0 c0c0c0c0 c0c0c0c0
c000  04bc04bc ffffffff ffffffff 00000004 00000004 bc00c014 bc00c014 00000004
c020  00000003 bc1b4800 bc08bb00 80f51a14 817bca2c 00000200 80f51001 80043120
c040  bc00c000 ffffffff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c060  00000000 00200200 ffff9af7 80f51000 80043330 bc00c000 ffffffff ffffffff

R0: 0x98182b80:
2b8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2ba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2bc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2be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2c00  00000000 00000000 bcc02c08 bdd65400 980125c0 98182c14 98182c14 00000000
2c20  bc08e700 80ebf1a8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d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1
2c40  00000000 98182c44 98182c44 00000000 00000000 80eec7f4 00000000 00000000
2c60  00000000 00000020 000a000a 98182c6c 98182c6c fffffffe 00020002 98182c7c

网友A:
楼主你好,在我们官网提供的文档中,你可以看到我们默认的BSP是支持:
Hardware:
• Atheros AR6103 SDIO
card
• Silex AR6233X SDIO card
• Realtek 8723AS SDIO card
Features:
• AP mode
• Wake on Wireless
也就是说SDIO是支持的,你这里遇到的问题应该是wifi移植有问题,导致内核启动不成功。

网友A:
关于WIFI的移植建议你参考官网B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在我们官网提供的文档中,你可以看到我们默认的BSP是支持:
Hardware:
• Atheros AR6103 SDIO

我现在用的是博通的AP6212;上面导致系统重启的原因可能找到原因了;MMC_CAP_NONREMOVABLE和CONFIG_MMC_UNSAFE_RESUME有关系;但是SDIO的wifi还是不能能用;能把官方最新的BSP PDF发一份连接给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WIFI的移植建议你参考官网BSP。

我的kernel(3.10.53)现在是用博通的sdio wifi模块;不添加“host->mmc->caps |= MMC_CAP_NONREMOVABLE”则导致系统重启,但是可以读取到SDIO wifi网卡的chip ID;但是添加了“host->mmc->caps |= MMC_CAP_NONREMOVABLE”后连sdio wifi 的chip ID都读取不到了;为什么呢?

楼主:
dhd_module_init: in
(dhd_gpio.c)------bcm_wlan_get_oob_irq@31------
GPIO(WL_HOST_WAKE) = WL_HOST_WAKE = 54
host_oob_irq: 244
(dhd_gpio.c)------bcm_wlan_get_oob_irq_flags@51------
host_oob_irq_flags=0x411
dhd_wifi_platform_load: Enter
Power-up adapter 'DHD generic adapter'
-------sdio_register_driver@260
----------(sdio_bus_match@98)
-------sdio_match_device@78
----------(sdio_bus_probe@134)
-------sdio_match_device@78
----------(sdio_bus_match@98)
-------sdio_match_device@78
----------(sdio_bus_probe@134)
-------sdio_match_device@78
wifi_platform_set_power = 1
--------- PULL WL_REG_ON HIGH! ---------
(dhd_gpio_power_init)-----request wifi-reset-gpio gpio Successed-----ret=0
wifi_platform_bus_enumerate device present 1
======== Card detection to detect SDIO card! ========
----------(sdio_bus_remove@176)
----------(sdio_bus_remove@176)
bcmsdh_register: register client driver
-------sdio_register_driver@260
----------(sdio_bus_match@98)
-------sdio_match_device@78
----------(sdio_bus_probe@134)
-------sdio_match_device@78
bcmsdh_sdmmc: bcmsdh_sdmmc_probe Enter
----------(sdio_bus_match@98)
-------sdio_match_device@78
----------(sdio_bus_probe@134)
-------sdio_match_device@78
bcmsdh_sdmmc: bcmsdh_sdmmc_probe Enter
bus num (host idx)=2, slot num (rca)=1
found adapter info 'DHD generic adapter'
dhdsdio_probe : no mutex held. set lock
F1 signature read @0x18000000=0x1530a9a6
F1 signature OK, socitype:0x1 chip:0xa9a6 rev:0x0 pkg:0x3
DHD: dongle ram size is set to 524288(orig 524288) at 0x0
dhd_conf_set_chiprev: chip=0xa9a6, chiprev=0
dhd_conf_set_conf_path_by_nv_path: config_path=/system/etc/firmware/config.txt
dhd_conf_read_config: Ignore config file /system/etc/firmware/config.txt
wl_create_event_handler(): thread:wl_event_handler:476 started
tsk Enter, tsk = 0x9676147c
dhd_attach(): thread:dhd_watchdog_thread:477 started
dhd_attach(): thread:dhd_dpc:478 started
dhd_dpc_thread: set dpc_cpucore 0 from config.txt
dhd_attach(): thread:dhd_rxf:479 started
dhd_deferred_work_init: work queue initialized
Dongle Host Driver, version 1.201.59.6 (r506368)
Compiled in drivers/net/wireless/bcmdhd on Dec 24 2015 at 10:08:47
Register interface [wlan0]  MAC: 94:a1:a2:89:90:28

dhd_prot_ioctl : bus is down. we have nothing to do
bcmsdh_oob_intr_unregister: Enter
bcmsdh_oob_intr_unregister: irq is not registered
dhd_txglom_enable: enable 0
dhd_bus_devreset:  WLAN OFF DONE
wifi_platform_set_power = 0
--------- PULL WL_REG_ON LOW! ---------
(dhd_gpio_power_init)-----request wifi-reset-gpio gpio Successed-----ret=0
dhdsdio_probe : the lock is released.
dhd_module_init: Exit err=0
rfkill: BT RF going to : off
dhd_open: Enter bcc05000

Dongle Host Driver, version 1.201.59.6 (r506368)
Compiled in drivers/net/wireless/bcmdhd on Dec 24 2015 at 10:08:47
wl_android_wifi_on in 1
wl_android_wifi_on in 2: g_wifi_on=0
wifi_platform_set_power = 1
--------- PULL WL_REG_ON HIGH! ---------
(dhd_gpio_power_init)-----request wifi-reset-gpio gpio Successed-----ret=0
sdio_reset_comm():
(sdio.c)---sdio_reset_comm@1278---
---mmc_select_voltage@1309---
(sdio.c)---sdio_reset_comm@1285---
---mmc_sdio_init_card@601---
---sdio_reset_comm@1288---
mmc2: Error resetting SDIO communications (-110)
sdioh_start Failed, error = -110
ANDROID-ERROR)
failed to power up wifi chip, retry again (3 left) **

wifi_platform_set_power = 0
--------- PULL WL_REG_ON LOW! ---------
(dhd_gpio_power_init)-----request wifi-reset-gpio gpio Successed-----ret=0
wifi_platform_set_power = 1
--------- PULL WL_REG_ON HIGH! ---------
(dhd_gpio_power_init)-----request wifi-reset-gpio gpio Successed-----ret=0
sdio_reset_comm():
(sdio.c)---sdio_reset_comm@1278---
---mmc_select_voltage@1309---
(sdio.c)---sdio_reset_comm@1285---
---mmc_sdio_init_card@601---
mmc2: queuing unknown CIS tuple 0x80 (2 bytes)
mmc2: queuing unknown CIS tuple 0x80 (3 bytes)
mmc2: queuing unknown CIS tuple 0x80 (3 bytes)
mmc2: queuing unknown CIS tuple 0x80 (7 bytes)

dhd_bus_devreset: == WLAN ON ==
F1 signature read @0x18000000=0x1530a9a6
F1 signature OK, socitype:0x1 chip:0xa9a6 rev:0x0 pkg:0x3
DHD: dongle ram size is set to 524288(orig 524288) at 0x0
dhd_conf_read_config: Ignore config file /system/etc/firmware/config.txt
dhd_conf_set_fw_name_by_chip: firmware_path=/system/etc/firmware/fw_bcm43438a0.bin
dhdsdio_download_firmware: set use_rxchain 0 from config.txt
Final fw_path=/system/etc/firmware/fw_bcm43438a0.bin
Final nv_path=/system/etc/firmware/nvram.txt
Final conf_path=/system/etc/firmware/config.txt
dhdsdio_download_code_file: Open firmware file failed /system/etc/firmware/fw_bcm43438a0.bin
_dhdsdio_download_firmware: dongle image file download failed
dhd_net_bus_devreset: dhd_bus_devreset: -35
dhd_prot_ioctl : bus is down. we have nothing to do
dhd_net_bus_devreset: dhd_bus_devreset: -35
wifi_platform_set_power = 0
--------- PULL WL_REG_ON LOW! ---------
(dhd_gpio_power_init)-----request wifi-reset-gpio gpio Successed-----ret=0
wl_android_wifi_on: Failed
dhd_open : wl_android_wifi_on failed (-35)
dhd_stop: Enter bcc05000
wl_android_wifi_off in 1
wl_android_wifi_off in 2: g_wifi_on=0
wl_android_wifi_off out
dhd_stop: Exit
dhd_open: Exit ret=-1

网友B:
关注一下,学习学习......不过MMC_CAP_NONREMOVABLE应该是必须有的吧......

楼主(2016-01-28):
已经解决;

网友B:
分享下经验啊......

网友C(2016-03-03):
怎么解决的啊?我遇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解决的啊?我遇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

贴片的wifi;把sdio总线配置成Non-removable模式;

楼主:
原因很简单;在DTS总把sdio总线配置成Non-removable模式;就解决了;

网友C:
我用的是android4.4.2 , linux3.0.35 ,还不是内核树的方式。我已经将其配置成了ESDHC_CD_PERMANENT 模式。我的还是有问题,能否加一下QQ? 或者邮箱?
enum cd_types {
        ESDHC_CD_NONE,          /* no CD, neither controller nor gpio */
        ESDHC_CD_CONTROLLER,    /* mmc controller internal CD */
        ESDHC_CD_GPIO,          /* external gpio pin for CD */
        ESDHC_CD_PERMANENT,     /* no CD, card permanently wired to host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android4.4.2 , linux3.0.35 ,还不是内核树的方式。我已经将其配置成了ESDHC_CD_PERMANENT 模式。 ...

3.0.35的kernel我也没有调过;所以帮不了你什么;

网友C:
现在是打开android界面wifi , 驱动可以正常加载,但是wifi打不开。logcat 有如下错误:
01-02 00:05:39.650 D/dalvikvm( 2651): GC_CONCURRENT freed 718K, 41% free 5739K/9676K, paused 2ms+5ms, total 60ms
01-02 00:05:39.650 E/WifiHW  ( 2651): ctrl_interface != /data/misc/wifi/sockets
01-02 00:05:39.660 D/WifiMonitor( 2651): startMonitoring(wlan0) with mConnected = false
01-02 00:05:39.660 D/BluetoothAdapter( 2952): 1100962440: getState() :  mService = null. Returning STATE_OFF
01-02 00:05:39.670 E/WifiHW  ( 2651): Unable to open connection to supplicant on "@android:wpa_wlan0":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01-02 00:05:39.700 I/wpa_supplicant( 3438): Successfully initialized wpa_supplicant
01-02 00:05:39.700 I/wpa_supplicant( 3438): rfkill: Cannot open RFKILL control device
01-02 00:05:40.540 D/Tethering( 2651): sendTetherStateChangedBroadcast 1, 0, 0
01-02 00:05:40.620 I/wpa_supplicant( 3438): rfkill: Cannot open RFKILL control device
01-02 00:05:40.620 D/Tethering( 2651): sendTetherStateChangedBroadcast 2, 0, 0
01-02 00:05:40.670 E/WifiHW  ( 2651): Unable to open connection to supplicant on "@android:wpa_wlan0":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01-02 00:05:41.670 E/WifiHW  ( 2651): Unable to open connection to supplicant on "@android:wpa_wlan0":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01-02 00:05:42.670 E/WifiHW  ( 2651): Unable to open connection to supplicant on "@android:wpa_wlan0":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01-02 00:05:43.680 E/WifiHW  ( 2651): Unable to open connection to supplicant on "@android:wpa_wlan0":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01-02 00:05:44.680 E/WifiHW  ( 2651): Unable to open connection to supplicant on "@android:wpa_wlan0":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01-02 00:05:44.680 E/WifiMonitor( 2651): startMonitoring(wlan0) failed!
01-02 00:05:44.680 E/WifiStateMachine( 2651): Failed to setup control channel, restart supplican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打开android界面wifi , 驱动可以正常加载,但是wifi打不开。logcat 有如下错误:
01-02 00:05:39.65 ...

你好,我最近也在imx6q平台上调wifi驱动,用到的是bcm43438的芯片,可否加个好友聊一下:qq1010235261

网友E(2016-04-08):
各位大神, 我的 ap6214a (bcm43438) 能驱动起来,但网速非常非常差,是什么原因呀,请指导,(wifi信号是没问题的,其它wifi设备都正常的)

wifi_platform_bus_enumerate device present 0
======== Card detection to remove SDIO card! ========
dummy_sdmmc: probe of mmc2:0001:1 failed with error -110
dummy_sdmmc: probe of mmc2:0001:2 failed with error -110
wifi_platform_set_power = 1
======== PULL WL_REG_ON HIGH! ========
mmc2: card 0001 removed
wifi_platform_bus_enumerate device present 1
======== Card detection to detect SDIO card! ========
mmc2: queuing unknown CIS tuple 0x80 (2 bytes)
mmc2: queuing unknown CIS tuple 0x80 (3 bytes)
mmc2: queuing unknown CIS tuple 0x80 (3 bytes)
mmc2: queuing unknown CIS tuple 0x80 (7 bytes)
mmc2: new high speed SDIO card at address 0001
bcmsdh_register: register client driver
bcmsdh_sdmmc: bcmsdh_sdmmc_probe Enter
bcmsdh_sdmmc: bcmsdh_sdmmc_probe Enter
bus num (host idx)=2, slot num (rca)=1
found adapter info 'DHD generic adapter'
dhdsdio_probe : no mutex held. set lock
F1 signature read @0x18000000=0x1541a9a6
F1 signature OK, socitype:0x1 chip:0xa9a6 rev:0x1 pkg:0x4
DHD: dongle ram size is set to 524288(orig 524288) at 0x0
dhd_conf_set_chiprev: chip=0xa9a6, chiprev=1
dhd_conf_set_conf_path_by_nv_path: config_path=/opt/wifi/firmware/config.txt
dhd_conf_read_config: Ignore config file /opt/wifi/firmware/config.txt
wl_create_event_handler(): thread:wl_event_handler:61 started
tsk Enter, tsk = 0xcec6137c
dhd_attach(): thread:dhd_watchdog_thread:62 started
dhd_attach(): thread:dhd_dpc:63 started
dhd_dpc_thread: set dpc_cpucore 0 from config.txt
dhd_attach(): thread:dhd_rxf:64 started
dhd_deferred_work_init: work queue initialized

Dongle Host Driver, version 1.201.59.5 (r506368)
Compiled from
Register interface [wlan0]  MAC: 94:a1:a2:9e:6a:9e

dhd_prot_ioctl : bus is down. we have nothing to do
bcmsdh_oob_intr_unregister: Enter
bcmsdh_oob_intr_unregister: irq is not registered
dhd_txglom_enable: enable 0
dhd_bus_devreset:  WLAN OFF DONE
wifi_platform_set_power = 0
======== PULL WL_REG_ON LOW! ========
dhdsdio_probe : the lock is released.
dhd_module_init: Exit err=0
Successfully initialized wpa_supplicant
rfkill: Cannot open RFKILL control device
dhd_open: Enter cec44800

Dongle Host Driver, version 1.201.59.5 (r506368)
Compiled from
wl_android_wifi_on in 1
wl_android_wifi_on in 2: g_wifi_on=0
wifi_platform_set_power = 1
======== PULL WL_REG_ON HIGH! ========
sdio_reset_comm():
mmc2: queuing unknown CIS tuple 0x80 (2 bytes)
mmc2: queuing unknown CIS tuple 0x80 (3 bytes)
hi_gmac_v200 10050000.ethernet eth0: Link is Up - 100Mbps/Full - flow control rx/tx

dhd_bus_devreset: == WLAN ON ==
F1 signature read @0x18000000=0x1541a9a6
F1 signature OK, socitype:0x1 chip:0xa9a6 rev:0x1 pkg:0x4
DHD: dongle ram size is set to 524288(orig 524288) at 0x0
dhd_conf_read_config: Ignore config file /opt/wifi/firmware/config.txt
dhd_conf_set_fw_name_by_chip: firmware_path=/opt/wifi/firmware/fw_bcm43438a1.bin
dhdsdio_download_firmware: set use_rxchain 0 from config.txt
Final fw_path=/opt/wifi/firmware/fw_bcm43438a1.bin
Final nv_path=/opt/wifi/firmware/nvram_ap6212.txt
Final conf_path=/opt/wifi/firmware/config.txt
NVRAM version:  AP6214_AP6214A_NVRAM_V1.2_20150817
dhdsdio_write_vars: Download, Upload and compare of NVRAM succeeded.
dhd_bus_init: enable 0x06, ready 0x06 (waited 0us)
bcmsdh_oob_intr_register: Enter
bcmsdh_oob_intr_register: HW_OOB enabled
bcmsdh_oob_intr_register OOB irq=76 flags=0
bcmsdh_oob_intr_register: enable_irq_wake
bcmsdh_oob_intr_register: enable_irq_wake failed with -6
dhd_conf_set_band: Set band 0
dhd_preinit_ioctls: Set tcpack_sup_mode 0
Firmware up: op_mode=0x0005, MAC=94:a1:a2:9e:6a:9e
dhd_conf_set_country: Set country CN, revision 0
Country code: CN (CN/0)
dhd_conf_set_roam: Set roam_off 1
Firmware version = wl0: Nov 27 2015 16:52:34 version 7.46.57.4.x4 (A1 Station/P2P) FWID 01-8fc8897c es4.c3
  Driver: 1.201.59.5 (r506368)
  Firmware: wl0: Nov 27 2015 16:52:34 version 7.46.57.4.x4 (A1 Station/P2P) FWID 01-8fc8897c es4.c3
dhd_txglom_enable: enable 0
dhd_conf_set_disable_proptx: set disable_proptx 0
dhd_wlfc_hostreorder_init(): successful bdcv2 tlv signaling, 64
wl_android_wifi_on: Success
dhd_open: Exit ret=0
Connectting with 9c:21:6a:63:f8:88 channel (1) ssid "TPLINK_HTRS", len (11)

wl_bss_connect_done succeeded with 9c:21:6a:63:f8:88
wl_bss_connect_done succeeded with 9c:21:6a:63:f8:88
udhcpc (v1.20.2) started
Setting IP address 0.0.0.0 on wlan0
Sending discover...
Auto login as root ...
Jan  1 08:00:08 login[106]: root login on 'ttyS000'
Welcome to HiLinux.
None of nfsroot found in cmdline.
Sending select for 192.168.1.66...
~ # cdSending select for 192.168.1.66...
Lease of 192.168.1.66 obtained, lease time 7200
Setting IP address 192.168.1.66 on wlan0
Deleting routers
route: SIOCDELRT: No such process
Adding router 192.168.100.1
Recreating /etc/resolv.conf
Adding DNS server 202.96.134.33
Adding DNS server 202.96.128.86

~ # cd /opt/wifi/
/opt/wifi # ping 192.168.1.99
PING 192.168.1.99 (192.168.1.99): 56 data bytes
64 bytes from 192.168.1.99: seq=0 ttl=64 time=66.887 ms
64 bytes from 192.168.1.99: seq=1 ttl=64 time=19.936 ms
64 bytes from 192.168.1.99: seq=2 ttl=64 time=16.238 ms
64 bytes from 192.168.1.99: seq=4 ttl=64 time=18.308 ms
64 bytes from 192.168.1.99: seq=5 ttl=64 time=31.869 ms
64 bytes from 192.168.1.99: seq=6 ttl=64 time=17.804 ms
64 bytes from 192.168.1.99: seq=7 ttl=64 time=16.560 ms

--- 192.168.1.99 ping statistics ---
8 packets transmitted, 7 packets received, 12% packet loss
round-trip min/avg/max = 16.238/26.800/66.887 ms
/opt/wifi # ./iperf -c 192.168.1.99 -i 5 -t 30
client_init => clients->mThreads:1
thread_run_wrapper => thread->mThreadMode: 3
thread_run_wrapper => thread->mThreadMode: 2
------------------------------------------------------------
Client connecting to 192.168.1.99, TCP port 5001
TCP window size: 43.8 KByte (default)
------------------------------------------------------------
InitiateServer => sock:3, temp_hdr->numThreads:16777216
[  3] local 192.168.1.66 port 58196 connected with 192.168.1.99 port 5001
[ ID] Interval       Transfer     Bandwidth
[  3]  0.0- 5.0 sec   256 KBytes   419 Kbits/sec
[  3]  5.0-10.0 sec  0.00 Bytes  0.00 bits/sec
[  3] 10.0-15.0 sec   128 KBytes   210 Kbits/sec
[  3] 15.0-20.0 sec   128 KBytes   210 Kbits/sec
[  3] 20.0-25.0 sec   128 KBytes   210 Kbits/sec
[  3] 25.0-30.0 sec   128 KBytes   210 Kbits/sec
[  3]  0.0-30.7 sec   896 KBytes   239 Kbits/sec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各位大神, 我的 ap6214a (bcm43438) 能驱动起来,但网速非常非常差,是什么原因呀,请指导,(wifi信号 ...

信号天线的问题?......

网友F(2016-06-02):
求助?一样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因很简单;在DTS总把sdio总线配置成Non-removable模式;就解决了;

求助

网友F:
在哪里配置?怎么配置可以截一张图看看嘛

网友G(2016-09-13):
能给一份AP6212的驱动么

网友H(2017-01-10):
您好,我现在也在用AP6212,请问可以指教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各位大神, 我的 ap6214a (bcm43438) 能驱动起来,但网速非常非常差,是什么原因呀,请指导,(wifi信号 ...

您好,我在弄ap6212,也是bcm43438的,请问可以请教一些问题吗?

网友I(2017-09-05):
引用 网友E:
各位大神, 我的 ap6214a (bcm43438) 能驱动起来,但网速非常非常差,是什么原因呀,请指导,(wifi信号 ...

能否提供下ap6212的驱动?

网友J:
你好,sdio_reset_comm()我想请教一下你这个函数是怎么实现的啊。可以加你QQ请教一下吗。我的QQ:3341155429

楼主(2018-01-02):
&usdhc3 {                                                                                /*AP6212 wifi module used*/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usdhc3_1>;                                //SDIO 50Mhz
        pinctrl-0 = <&pinctrl_usdhc3_1_100mhz>;                //SDIO  100Mhz
        //pinctrl-0 = <&pinctrl_usdhc3_1_200mhz>;                        //SDIO  200Mhz
        //cd-gpios = <&gpio2 0 0>;                                        //card detection        (NANDF_D0 Disconnected)
        //wp-gpios = <&gpio3 20 0>;                                        //AP6212 WL_HOST_WAKE
        bus-width = <4>;
        non-removable;                                                                //new add sdio wiri => system reboot
        no-1-8-v;
        //keep-power-in-suspend;
        //enable-sdio-wakeup;
        status = "okay";
};

网友J(2018-02-27):
引用 网友J:
你好,sdio_reset_comm()我想请教一下你这个函数是怎么实现的啊。可以加你QQ请教一下吗。我的QQ:3341155 ...

您好,我在弄AP6330现在WIFI可以打开但关闭不了,可以加你QQ请教一下吗。我的QQ:3341155429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android4.4.2 , linux3.0.35 ,还不是内核树的方式。我已经将其配置成了ESDHC_CD_PERMANENT 模式。 ...

你好,我最近也在imx6q平台上调wifi驱动,也是博通的芯片,可否加个好友聊一下:3341155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