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21ic DIY开源活动】奋战一星期,搞个开源 PM2.5 ......

楼主(2015-12-22):
一、前言:

这次21ic上海聚会,21ic的高总想请我搞点DIY活动,匠人拿老T叔的PM2.5检测仪说事,这段时间俺确实很忙,但几个头儿都开口了,总要给个面子,贡献点东西出来~~~

也想不出搞个啥东东,就把匠人推荐的老T叔做的PM2.5检测仪,拿来分析了一下,感觉工作量不大,短期能赶出来,就着手搞一个克隆版吧~~~

尽管这是一个有外壳独立成型的PM2.5检测仪 ,但也可多花点成本(100元左右),组成下面的综合系统。
主要功能:

1. 空气净化器,可过滤通过的空气,并动态检测空气质量(PM2.5)。

2. 冷暖风机,夏天吹凉风冬天吹热风。

3. 实时检测 PM1.0,PM2.5,PM10 浓度。

4. 实时检测 0.1升空气中,直径 0.3um,0.5um,1.0um,2.5um,5.0um,10.0um 以上颗粒物个数。

5. 配备 3.5英寸 彩色触摸屏,显示测量数据,并且可作为键盘参数输入。

6. 风扇可无级调速,并实时检测显示转速(风量)。

7. 具有定时延时自动关机功能。

8. 暂时就想到这此,以后想到什么功能再增加。

======================================================================================

关于套件发行,视参与的21ic网友意愿而定,基本上准备以下以个方案。

1. 冷暖风机+空气净化器,约100元左右;PM2.5激光传感器,约100多元。3.5英寸彩色触摸屏,60几元。这些大头,合计 300元左右,由21ic网友自行采购。

2. 剩下的一点骨头活,包括定制的不锈钢外壳,PCB板,元器件,改装的金属结构件,固定件等全套零件,由俺统寿 21ic负责供应,收取材料成本费,约 100元 出头一点。

3. 也可再降一级,仅供应改造的核心部件,包括PCB板和元器件,无外壳,这样只要 20元左右的成本。

4. 最简单省事的就是免费送 PCB板,所有器件自行解决。

楼主:
二、主要器件选型:
1. 冷暖风机+空气净化器,淘宝上我看中这一款,主要看中他带过滤网。

美的出口取暖器迷你暖风机 PTC陶瓷电暖风家用电暖风电暖器包邮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1725461630

买了个样品,拆开分析了一下,有三个问题。
a. 翻倒不能自动断电,这对取暖器来说,不够安全,就自己增加一个吧。

b. 风量不够大,内部用的阻容降压,降到 DC12V给风机供电,空载实测 DC12.6V,接上风机电压降到 DC10.4V,明显电源功率不够,看了下风机,也是小功率的,故重新买个风机换上。

原装台达 AFB1224SH 12025 12CM 24V 0.42 温控大风量变频器风扇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8860140033

c. 过滤网质量太差,网格很大(估计风量太小没法用细密的),故重新买了 PM2.5过滤网换上。

【天天特价】diy空气净化器过滤棉防雾霾pm2.5 买三赠1 买5赠2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m108da7b865

2. PM2.5激光传感器,淘宝上我看中这一款,这个品牌听说可以,能测 PM1.0,PM2.5,PM10 浓度,并且带颗粒物个数检测。

激光PM2.5传感器 灰尘 PM10 数字 高精度 颗粒物浓度 攀藤 G1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m108da7adb5

购买的时候别忘了带根插头线,小间距的一般难配。

3. 3.5英寸 彩色触摸屏,是老T叔推荐的,再次感谢!

Usart GPU 串口屏触摸屏带中文字库3.5吋智能单片机开发液晶屏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m108da70afe

楼主:
三、冷暖风机+空气净化器 改造设想:

原准备内置的,整体美观,但有几个问题。

a. 里面空间不大,安装很紧凑,显示屏装个 2.2寸的都很难装,并且工艺性不好。
   更主要的,担心打开取缓器时,里面过热,引起 PM2.5激光传感器、彩色触摸屏等元件老化损坏,故弃之。

b. 后来考虑外置,做个壳子装在取缓器的下面,但考虑到底部的灰尘比较多,让 PM2.5激光传感器吃灰也不好,会引起传感器失灵,故弃之。

c. 最终决定,做成外置独立式,放在取缓器的上面,并且 3.5英寸 彩色触摸屏 设计成斜放,便于观察和操作。

这样,PM2.5检测仪,自成系统,可单独使用。

楼主:
PM2.5检测仪外壳图,1mm不锈铁激光切割,弯折焊接而成,比较正规。

这是CAD加工图纸,可用 AutoCAD 2008 打开。

楼主:
四、单片机选型:

由于程序简单,只需从串口读取 PM2.5激光传感器 数据,再将数据转送 彩色智能触摸屏 显示,对速度没要求,用最普通常用的单片机即可。

第一选型考虑用 芯唐Cortex-M0系列的 M051/Mini51, 但查资料后,发现片内 RC振荡器,在全电压全温度范围内,频率稳定性在 ±5%,而串口频率偏差最大充许为 ±4%,担心冷热变化 串口不能可靠工作。

故有了第二选型,采用 中颖SH79F1612A,查资料得知,片内 RC振荡器,在全电压全温度范围内,频率稳定性在 ±2%,而串口频率偏差最大充许为 ±4%,不用担心春夏秋冬天气变化,串口都能可靠工作。

因此,最终定型为 51系的 中颖SH79F1612A,不过在 电路设计上,将输入输出的控制端口,通过连接器引出,这样,方便网友更换其他任意型号的单片机,只需将单片机最小系统的几根控制线插入即可。

这是SCH原理图

楼主:
这是PCB图

楼主:
这是SCH原理图工程文件,AD09 格式

这是PCB图工程文件,AD09 格式

楼主:
来点技术资料:

激光PM2.5传感器 灰尘 PM10 数字 高精度 颗粒物浓度 攀藤 G1

重申:G1传感器需要5V供电,串口输出3.3VTTL电平。

注意1:如果用电脑的USB口给传感器供5V电源,可能会因不同电脑的USB口供电能力不同,而产生电脑短暂卡顿,电脑虚拟串口不正常工作,如果是此种情况,请用外部5V电源给传感器供电。

注意2:至少使用Pin1,Pin2,Pin5三个管脚。Pin3(设置工作模式)和Pin6(低电平复位)可根据用户需求灵活选择使用。

请注意管脚的定义顺序,Pin1在右侧,Pin8在左侧。上电之前请再三确定连线无误。

=========================================================

特别说明1:如果测试,一定是用USB转TTL模块!不是DB9,9针串口之类,也不是USB转RS232,因为传感器一端是TTL电平,不是一些用户所认为的RS232电平,TTL电平和RS232电平有什么区别可百度一下。(一些用户常在此栽跟头,注意下,亲们~)

特别说明2:TTL电平(3.3V)可以直接连接3.3V的单片机I/O口,如果使用5V单片机,中间加了小电阻或者用电平转换芯片或者MOS管实现都可以。如果您非要直连5V单片机也可以但毕竟不规范,测试一下是可以的,长期使用还是用上面可靠一些的方法。

注意:一般取大气环境下,测量数值接近官方公布数据!CF=1是美国标准。所以,CF=1时测出来的数据比大气环境下测出来的数据偏大;举个例子说明:美国大使馆报出来的PM2.5浓度总是比环保局的数值大,就是这个道理。

楼主:
来点技术资料:

Usart GPU 串口屏触摸屏带中文字库3.5吋智能单片机开发液晶屏

楼主:
趁着外壳及PCB板外发加工的间隙,设计了触摸显示屏的显示画面。

开机,检测 PM2.5

按 21ic 图标,切换到 风速 及 定时关机 设置。

再按 按 21ic 图标,返回 主画面。

楼主:
硬件设计要点:

1. 单片机供电为 3.3V, 这样,可直接和 PM2.5激光传感器相连接。

2. D1,D2,D3组成 3.3V to 5V 电平转换器, 和 彩色触摸显示屏 相连接。

3. P4口输入的加热器接通电压,经电阻降压和光耦隔离,送单片机。

4. OUT1,OUT2 输出,经 MOC3041隔离后控制双向可控硅的导通,用以 开/关 加热器。

5. OUT3 输出 PWM脉冲,经 D6 放大后控制风机的转速,并且实时检测输入风机的转速并显示。

6. 保留的P6口, 将控制线引出,这样,方便网友更换其他任意型号的单片机,只需将单片机最小系统的几根控制线插入即可。

楼主:
原取暖器电路原理图:

经改造后的电路原理图:

楼主:
程序基本调通~~~

来两张图~~~

楼主:
外壳做好了!

PCB板也来了!

焊好的板子

来张全家福~~~

楼主:
程序原代码打包上传:

说明:

在原 PM2.5检测 基础上,增加了 温湿度测量(已调试), 甲醛浓度测量(因传感器未到手,仅模拟调试了一下,未正式测试)。

网友A:
热风好说,冷风不好办吧;液晶屏界面可以用单片机做,用串口屏感觉不太好。

网友B:
果然很专业,做产品的感觉

网友C:
激光PM2.5传感器需不需校准?

网友D:
这款pm2.5传感器,我目前正在用 效果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风好说,冷风不好办吧;液晶屏界面可以用单片机做,用串口屏感觉不太好。 ...

应该理解成凉风也对,哈哈~~~  :P

即不加热吹出的风,夏天代替小风扇,顺便还是空气净化器。

做液晶屏界面太费功夫了,故采用了老T叔推荐的串囗智能屏,内部已集成界面这些很费人工的功能,只需通过串口送几条换令,即可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PM2.5传感器需不需校准?

产品出厂已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pm2.5传感器,我目前正在用 效果还行

我也是网上查的,据说这款PM2.5激光传感器,性能稳定,价格较高,买时正好店家在搞促销,只要一百多一点。

网友E:
非常期待作品啊。

网友F:
激光pm2.5检测怎么区分2.5还是1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激光pm2.5检测怎么区分2.5还是10

这个原理可自行查询度娘~~~ :P

本机选用的 PM2.5激光传感器, 除了可输出 检测的 PM1.0,PM2.5,PM10 浓度外,还可检测 0.1升空气中,直径 0.3um,0.5um,1.0um,2.5um,5.0um,10.0um 以上颗粒物个数。

网友G:
等待继续更新

网友H:
来打酱油

楼主:
没有你们的高总和匠人的提议,就不会有这小玩意儿~~~

没啥技术含量,纯粹玩玩~~~

网友I:
好吧,没地方站了:lol

网友J:
期待搞起,到时候再来个车载的,把比亚迪的“绿净”搞下去:lol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期待搞起,到时候再来个车载的,把比亚迪的“绿净”搞下去

呵呵~~~

非商业用途的,赤裸裸开源的,仅给21ic网友打个马前站~~~

网友K:
新手路过!手上有STM32好几块。正想搞个什么玩意儿。

网友L:
mini51内部HIRC温飘没有那么大,查看Mini51DE版本的手册应该在±2%。

网友K:
xu大神,本人电路知识小白,弱弱的问一下,你那个电感尾部接着头部的有什么作用?
还有GNL是啥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K:
xu大神,本人电路知识小白,弱弱的问一下,你那个电感尾部接着头部的有什么作用?
还有GNL是啥玩意儿? ...

由于输出级电压较高,有 24V, 查了一下MOS管,耐压较高的驱动电压也高, 单片机输出的 3.3V,不能保证MOS管的可靠开关,如再加MOS管驱动,则电路复杂化了,故最后采用了常规的达林顿管作输出驱动, 优点是驱动简单,缺点是工作频率较低,输出的 LC 滤波,L电感量需要较大,电流大电感量大的 电感线圈,价格是比较贵的,网上找到一款 滤波器, 电流大电感量大库存也大,特价销售。

本机设计借用了这款大电流滤波器,将 两个 20mH的电感绕圈,串联后当 40mH用~~~ :P

楼主:
纯粹是就地取材,即时发挥,没什么特别意思~~~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由于输出级电压较高,有 24V, 查了一下MOS管,耐压较高的驱动电压也高, 单片机输出的 3.3V,不能保证MOS ...

xu大大,你这个GNDL是另外外接电源的地吗?你这个达林顿管驱动电路设计的很犀利啊。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K:
xu大大,你这个GNDL是另外外接电源的地吗?你这个达林顿管驱动电路设计的很犀利啊。谢谢指导! ...

接 220V输入的 “地”(共用脚),实际使用中, 相线、零线 不分,因此,可能带高压电!!!

楼主:
画了一张图,  原取暖器电路图,  和改造后的电路图, 对照单片机SCH原理图, 是否就一目了然啦~~~

原取暖器电路图:

改造后的电路图:

网友M:
     不错,高大上,学习了。

网友N:
好东西哦。希望可以简化一下,暖风冷风都没有必要,冬天暖风肯定没有暖气效率高,夏天加过滤网的风扇肯定没有一般风扇凉快,更何况还有空调。

所以,只要空气净化器就够了,外加PM2.5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N:
好东西哦。希望可以简化一下,暖风冷风都没有必要,冬天暖风肯定没有暖气效率高,夏天加过滤网的 ...

北方有暖气, 南方没有, 开空调又太干燥, 故大多数人是用暖风机.

网友O:
关键还是传感器精度如何,如何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O:
关键还是传感器精度如何,如何标定

传感器买的比较贵的那种模块封装的, 出厂就已标定.

俺只要读取标准数据即可.

网友P:
牛!活动怎么参加,带一个!主控我准备用stm32或者stm8,屏的话,看看能用自己搞个自己搞,主要是换屏还得移植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P:
牛!活动怎么参加,带一个!主控我准备用stm32或者stm8,屏的话,看看能用自己搞个自己搞,主要是换屏还得 ...

送块PCB板给你吧,你爱怎么折腾都行~~~ :lol

网友P:
引用 楼主:
送块PCB板给你吧,你爱怎么折腾都行~~~

多谢!套件卖完了?

网友Q:
非常给力,强顶!

网友R:
很厉害的作品!!!!赞

网友S:
瞻仰,顺便升级

网友T:
不错, 可以搞一个练练手!

网友U:
我是兴趣爱好者,但是小白。大神厉害啊!!流口水呢!!:lol:D

网友V:
牛人,这个作品很实用

网友W(2016-01-22):
你们说那个3.3v要是3v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工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W:
你们说那个3.3v要是3v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工作呢

没问题,能正常工作 。

网友X:
非常不错  很赞哦  支持一个

网友W:
引用 楼主:
没问题,能正常工作 。

谢谢

网友Y:
楼主厉害,这工作效率高啊。
有点小问题请教:自己也想做一个,感觉PM2.5传感器还是有点贵,作为一个兴趣制作或许我们要求粗略知道PM2.5含量即可,有没有便宜点的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Y:
楼主厉害,这工作效率高啊。
有点小问题请教:自己也想做一个,感觉PM2.5传感器还是有点贵,作为一个兴趣制 ...

那只能用灰尘传感器了

楼主:
推荐几款 粉尘传感器

夏普GP2Y1051 粉尘传感器 使用最方便,串口输出,价格小贵,30几元。

韩国DSM501A 粉尘传感器 PWM输出,能检出PM1.0和PM2.5, 数据稳定性也不好,20几元。

夏普GP2Y1010 粉尘传感器 模拟量输出,数据易漂移,价格最便宜,10几元。

网友W:
程序里的这个文件怎么没有的 <SH79F1612A.h>?

楼主:
引用 网友W:
程序里的这个文件怎么没有的 ?

SH79F1612A.h 是中颖51的头文件, 可到中颖官网上下载,开发51的相应库 即可。

网友W:
引用 楼主:
SH79F1612A.h 是中颖51的头文件, 可到中颖官网上下载,开发51的相应库 即可。
...

哦,这样啊,谢谢啦

网友Z:
抱歉,该附件无法读取
怎么回事呢?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抱歉,该附件无法读取
怎么回事呢?

已经好了~

网友W:
好像有一些粉尘传感器的UART是被动式的,与主动式的传感器具体有什么区别啊,程序有什么不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W:
好像有一些粉尘传感器的UART是被动式的,与主动式的传感器具体有什么区别啊,程序有什么不同呢 ...

俺见过的粉尘传感器或激光传感器,UART传输方式都是主动式的,没见到过市场上有 UART传输 被动式的粉尘传感器或激光传感器。

网友W:
引用 楼主:
俺见过的粉尘传感器或激光传感器,UART传输方式都是主动式的,没见到过市场上有 UART传输 被动式的粉尘传 ...

不是啊,攀藤的PM2.5就是被动式的啊,也就是说你做这个项目的这个就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W:
不是啊,攀藤的PM2.5就是被动式的啊,也就是说你做这个项目的这个就是呀
...

你搞错了!

俺再次看说明书确认!

攀藤的PM2.5是主动式的!

夏普二代GP2Y1051AU0F灰尘传感器,也是主动式的!

就是说,模块串口的RXD脚,可以不用连接!

网友W:
引用 楼主:
你搞错了!

俺再次看说明书确认!

楼主:
可能选用的型号不一样,我用的是 攀藤 G1、G3

网友W:
引用 楼主:
可能选用的型号不一样,我用的是 攀藤 G1、G3

那个和G1的协议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那个和G1的协议是一样的

我那个PM2.5检测仪,用的就是攀藤 G1, 实际只用三个脚,VCC, GND, TXD 。

你的大概是哪家公司的仿制器,需被动读取,有点不兼容。

如是攀藤 G1,则数据是定时输出刷新的,用不着 RXD。

网友AB(2016-04-16):
这个 现在跟着做可以吗,刚入门

网友AC(2018-10-12):
好帖子  问一下楼主外壳花了多少钱做的?

网友AD(2021-03-12):
引用 楼主:
程序原代码打包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