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问题

楼主(2015-12-22):
请问各位专家,我要将0~1v电平信号装换成如图所示电平信号,只知道进行pwm,但我对该片子及C语言一窍不通,请给科普一下!!谢了!!!!!!!!

网友A:
估计是用ad采样,然后pwm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用ad采样,然后pwm输出

前段输入是传感器来的信号,后级是送给运放进行加减处理

网友B:
这个有工程连接吗

网友C:
用的PWM或者DAC的输出。市面上430的视频资料还是不少的,还是要知道点基础好继续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PWM或者DAC的输出。市面上430的视频资料还是不少的,还是要知道点基础好继续下去。 ...

给个链接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工程连接吗

信号隔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