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 XMEAG B1数据手册(7)

楼主(2015-12-22):
。数据存贮器
     。一个线性的地址空间
     。CPU单周期访问
     。SRAM
     。EEPROM
         。字节和页访问
         。直接装载和存贮可选的存贮应射
     。I/O存贮空间
         。所有外设和模块的配置和状态寄存器
        。四位可访问全局变量或标志的通用寄存器
。总线总裁
         。安全和确定性之间的优先级处理CPUDMA控制器和其它总线主控
。分开的总线SRAMEEPROMI/O存贮器
     。相同的CPUDMA控制器总线访问
。工厂编程数据的生产签名行存储器
     。每个微控器的ID
     。每个设备串行码
     。工厂校准的外围设备校准字节
。用户签名行
     。一个flash页大小
     。能从软件被读和写
     。常量在芯片探除后保存
7.2 概览
     ATmel AVR结构有两个主存贮空间;程序存贮和数据存贮。可执行代码只能驻留在程序存贮器,而数据可以存贮到程序存贮器和数据存贮器中。数据存贮器包括内部SRAM,和EEPROM这些非易失数据存贮。所有空间是线性的并且不需要内存bank转换。非易失存贮(NVM)空间能被锁定,对接下来进行的读/写操作。这可以防止不受限制的访问应用程序软件。
     一个分开存贮段含有熔丝位。它们可以用来配置重要的系统功能,只可以从外部编程器写。
     有效的存贮大小配置如:“Ordering Information“,另外,每个设备有一个FLASH存贮器签名行来存放校验数据,设备标识,串行码等。
     Atmel AVR XMEGA 设备芯片含有,在系统可重复编程flash存贮器用来程序存贮。Flash程序存贮器可以通过外部PDI编程器访问或从在设备运行的应用软件。
     所有AVR CPU指令是1632位宽,而且每个flash地址是16位宽。Flash存贮器由两个主要的段组成,应用段和引导段。不同段的大小是可变的,依据不同的芯片。这两个段有分开的锁定位,可以有不同级别的保护。存贮程序到存贮器(SPM)指令,用来从应用软件写到flash,只会操作当从引导加载程序段执行时。
     应用段含有一个应用表段带有分开的锁定设置。这使得安全存储程序存储器中的非易失性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