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果我想玩无线视频的话(200W~500W像素),只...

楼主(2015-12-22):
请教一下,如果我想玩无线视频的话(200W~500W像素),距离大约在200平左右的办公室(有多房间,有砖墙体)
是不是就只有wifi可选?
我看过315、433、2.4G、蓝牙、wifi这几种常用的无线传输。
315和433好像是不够的了,而且还是单向的。(除非又增加多个收发射源)
蓝牙距离太短,好像只有4.0以上的速率才满足速度。
就只有2.4G和wifi了,虽然两者差不多。但2.4G好像我找X宝常用的模块,最快也就是2Mbps,有到有人实测,大概也就100多k左右的实速。
1、那么想来想去,就只有wifi了?

2、另外如果我改为有线式,好像也就以太网模块好些。其它我所知的RS232、RS485(速率不够)、USB(距离不长,好像就10米左右甚至可能没有)都差一点。不知有没有其它常用

楼主:
另外再请教一下。
ESP8266这个芯片,怎么有那么子型号?
常见到的
ESP8266 esp-01
ESP8266 esp-02
ESP8266 esp-07
ESP8266 esp-11
ESP8266 esp-12
ESP8266 esp-12e
ESP8266 esp-202
都看晕了,比较奇怪我又搜不到相关的资料,官网是《乐鑫》吧?但官网上就只有一个芯片.....也没有相关资料下载。

网友A:
想想吧, 一部120分钟的高清电影大约5G, 即5.55Mbps, 除了WIFI, 还有什么可认廉价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想吧, 一部120分钟的高清电影大约5G, 即5.55Mbps, 除了WIFI, 还有什么可认廉价实现?  ...

对,我找了很多资料了,发觉就只有这个可以廉价的实现。

另外2楼我提到的《ESP8266》,我终于找到算是官网论坛了(bbs.ai-thinker.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1&extra=page%3D1)。
事实上这个只是wifi协议的低速芯片,远远不能做到视频传输(比一般的315、433还惨)

现在可以确认是wifi了,但问题又回到起点了,我想到一款芯片(最好是模块,适合新手上路)来做无线视频....但在万能的X宝上,找到的都是ESP8266模块....
那请问有人知道有什么好的芯片模块介绍呢?

网友B:
用H.264甚至265,数据流也就百K级别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我找了很多资料了,发觉就只有这个可以廉价的实现。

另外2楼我提到的《ESP8266》,我终于找到算是官 ...

esp8266这种芯片 你说他比那些433  2.4g芯片还慢?  不可能

网友C:
联发科的片子  openwrt那种大路货  那个可以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p8266这种芯片 你说他比那些433  2.4g芯片还慢?  不可能

我查那个论坛的用户说,主要是esp8266这个实际上只有串口传输,造成了这里有瓶颈。其它传输方式目前虽说有,但没得用。
bbs.ai-thinker.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12&highlight=%CA%D3%C6%B5
事实上我还查了其它几位用户的留言,目前都找不到视频传输的可行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H.264甚至265,数据流也就百K级别的

对的,我在网上也查过。
因此我也打算采用H.265或AV9
但不知道有没有专门的芯片处理算法呢?(用DSP?)
还是我只能做嵌入式系统,再用软件算法实现呢?

网友D:
1000M wifi 有保障~~~~

网友E:
根据像素和帧频即可算出需要的传输带宽,显然,楼主的需求在楼主所列举的范畴内,只有WIFI满足。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根据像素和帧频即可算出需要的传输带宽,显然,楼主的需求在楼主所列举的范畴内,只有WIFI满足。 ...

还跟压缩算法有关,如果传输原始取样信号,24位色、50帧的1080高清速率有1.36Gbps,那怕是VCD的352*288,25帧也需要40.50Mbps(我不知道VCD的色彩量化位数是多少,估且按16位色考虑), 实际上VCD只需要1150Kbps

楼主:
问题是没有找到好的wifi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跟压缩算法有关,如果传输原始取样信号,24位色、50帧的1080高清速率有1.36Gbps,那怕是VCD的352*288, ...

我很好奇网上的wifi监控头是如何做到的?尤其最近出的960P和1080P。难道是打插值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像素和帧频即可算出需要的传输带宽,显然,楼主的需求在楼主所列举的范畴内,只有WIFI满足。 ...

我目前设想的方案是这样的。
摄像头→Mcu数据处理(或增加个专用算法IC?)→wifi模块发送 →→→→→ 家里的无线路由器 →→→→→ wifi模块接收→Mcu数据处理解码→输出显示

不知这种方案对不对。

假设这个方案是可行。我目前是卡在《Mcu ←→ wifi模块 》上,目前我找到的wifi模块,多是串口转wifi。这样的速度我想是不够的。
那么我是如何要找到一种高速可行的传输方案呢?I2C?SDIO?但目前网上的wifi模块,都只是UART口,没有其它高速接口,因此我目前不知如何入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很好奇网上的wifi监控头是如何做到的?尤其最近出的960P和1080P。难道是打插值上去的?
...

1080P经编码后不到10Mbps,码率只有原始数据的百分之一不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还跟压缩算法有关,如果传输原始取样信号,24位色、50帧的1080高清速率有1.36Gbps,那怕是VCD的352*288, ...

如果有压缩,自然以压缩后的数据量为准,追究细节的话,还需另加协议开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目前设想的方案是这样的。
摄像头→Mcu数据处理(或增加个专用算法IC?)→wifi模块发送 →→→→→ 家里 ...

实时视频传输的话,需要根据分辨率和压缩算法的需要选用足够处理能力的处理器,WIFI方面不能用一般的模块,而应该用网卡或WIFI芯片(相当于自搭网卡),模块是为了传输小数据量的。建议楼主去学习、研究一下诸如树莓派之类的嵌入式ARM平台,这个应用完全可以基于现成系统,包括软件和硬件,造价比你自己做更便宜。当然,你愿意学习的话,自己从零件搭起,收获会大得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压缩,自然以压缩后的数据量为准,追究细节的话,还需另加协议开销。 ...

用WIFI的话,协议开支都是次要的了。要命的是WIFI存在广播暴风,多一个终端就会掉一半多的速率,多3个终端你能不能抢到1/10都成问题。就算是独占一个路由,也还有信道干扰,没法搞信道独占。

楼主(2016-04-03):
现在才结贴,是因为我终于有空处理这事情了

经过三个多月的调查。(没法,业余爱好时间有限)
发觉我当初想得太过简单了,光是500W摄像头这关,能做到的U就不多了,价格也贵。
而且数据也比我想象要大得多(如200W像素即1920x1080 光是bit位就有1920x1080x16色x30fps≈1G bit了)只能用专们处理的U了。
目前也找到海思、安霸这两个解决方案(TI太金贵了,价格吓人)基本上找不到第其它H.265的芯片了
但安霸SDK实在太难找,也根本不给资料(X宝上卖了个天价)
目前也只有海思方案,研究起来也真的吃力(首先我得自己焊一块开发板....呃.....)

迟点可能还有非常多的问题请教大家,希望到时大家能多多帮助。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目前设想的方案是这样的。
摄像头→Mcu数据处理(或增加个专用算法IC?)→wifi模块发送 →→→→→ 家里 ...

用的是USB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才结贴,是因为我终于有空处理这事情了

经过三个多月的调查。(没法,业余爱好时间有限)

主流都是H.26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