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发送

楼主(2015-12-22):
430的1232芯片,让AD来采样电压,然后通过串口发送到上位机上。因为我采的电压是带有小数的,比如1.31、0、98、1.5像这样就不知道怎么发送啦!望请那位高手帮帮我啊!在下先谢谢!

楼主:
别的都设好啦,能发的,比如发个AB或11,串口调试助手上面都能显示AB和11

网友A:
你AD采样出来的还是小数吗?

网友B:
你的“AB”、“11”是16进制数还是ASCII码?

网友C:
对,如果是16进制数,就没有办法看到小数点“.”。

楼主:
哦,那咋办

网友D:
16进制转ASCII码的办法:

1、数值:加0x30。比方“9”,9+0x30=0x39

2、字符:从A开始,大写时为0x41递增,小写时0x61递增。比方“A”0x41、“B”0x42、“a”0x61、“b”0x62

3、其它:小数点0x2e、回车0x0d、换行0x0a

楼主:
哦。。。差不多

网友E:
不知道楼主是要传数据还是为了显示,如果是为了显示转换成文字就可以了。将每一位数字及符号转换成字符送回上位机就可以了。如7楼所说。

楼主:
想方便地传数据呢

网友F:
如果是想方便地传数据,float型是32位,double型是64位,转换成整数发出去,在上位机上再转换回来就可以了

楼主:
哦,懂了,PC和430都是小端的吧

网友F:
是的,给你个参考
01.float data_to_send = 1.23;

02.byte *p;

03.

04.p = (byte *)&data_to_send;

05.uart_send_byte(*p++);

06.uart_send_byte(*p++);

07.uart_send_byte(*p++);

08.uart_send_byte(*p);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大家

网友G:
可以采用ASCII来来处理,因为小数点有对应的数据

网友H:
类型强制转换就可以了

网友I:
用4个字节的无符号整数应该绰绰有余了,把小数放大转换成整数。

网友A:
对,可以放大,比如1.23,就发123,上位再做相应处理,呵呵

网友J:
放大了发送,上下位机协定好

网友K:
先把二进制改为十进制,然后用标准输入输出函数输出,就好了

网友F:
直接发AD值,然后上位机做处理,电脑的处理能力比单片机好多了,单片机省去了计算。

网友L:
使用union共用体,把float转换为char型,再发出去

网友M:
可以格式化为字符后再发。

网友B:
化为整数,商定协议。

网友E:
读取的时候只要知道第几位是小数就可以的。

网友N:
转化为字符发送的。

网友O:
发送字符就行的。

网友D:
上位机转换格式就读出来了。

网友C:
所有的数据发送接收都按照16进制操作

网友P:
小数当然是要做转化才能行,因为通讯都是ASCII字符,必须先将小数扩大10倍,然后转化成16进制数发就OK!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大家了啊

网友Q:
按照段位进行发送。

网友Q:
自己做一个固定的工作协议。

网友Q:
不知道楼主一次需要发送多少数字

网友R:
这个解决了吗啊

网友R:
测试一下输出什么数据规律

网友S:
一般都用ASC码

网友T:
串口也可以发送浮点格式的。也可以人为的定义输出格式。

网友T:
引用 网友A:
对,可以放大,比如1.23,就发123,上位再做相应处理,呵呵

直接f%格式化输出就好了,数据类型定义为浮点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