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系统板不能工作?

楼主(2015-12-22):
求助,自己画了个cc3200的最小系统板,但仿真检测不到芯片。求助

网友A:
看看原理图的。

网友A:
看看有没有短路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短路之类的。

短路就直接烧掉了。可以看到冒烟的。

网友B:
检查供电,复位,晶振,下载IO的连接,一般这里出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原理图的。

同意,把原理图和官方板子的原理图进行仔细比对。

网友C:
建议楼主提供下原理图和pcb图

网友D:
看看原理是否对了,然后检查焊接的问题,再检查电源

楼主:
这是原理图和PCB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