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不是可以直接赋值的吗?

楼主(2015-12-22):
*W=*W&0x0404;
W代表某寄存器。
寄存器不是可以直接赋值的吗?

楼主:
为什么我看到一些程序的初始化里面有类似这种语句?

网友A:
我也不明白,猜想大概是想保留某些位吧

楼主:
按位与,按位或操作不是和寄存器原来的值有关吗?

楼主:
运算之后寄存器的值不是不确定了吗,怎么能算初始化呢?

网友B:
有些寄存器,写0不影响,写1是清0

网友C:
我觉得应该在初始化的时候不止做了这些,你看看他的头文件是不是对他赋了值

网友D:
这是从程序兼容性考虑,若其他地方改了寄存器(典型是volatile)的值,此处又改会有冲突,所以清零用与,置位用或

楼主:
原来如此啊,不过用了volatile寄存器会被修改?这个关键字不是很熟

网友E:
ARM兴起后,这个习惯在某些ARM大虾们间开始流行的,主要是系统复杂,一个寄存器的定义涉及多处功能变化;
如果直接赋值,每一位的值你都要考虑清楚;
而有些情况下,不需要改变寄存器的其它值,只要改其中的一位或二位;

于是,就出现上述的运算后赋值。不相干的位保留,这样做可移植性非常好;

就这个意思,在传统的51单片机中,很少出现这种需求。而新型的单片机中,有的寄存器可能是32位的;
这个风格在使用库函数的时候,普遍存在着。不然,有些很多的库函数要打架了。

网友F:
为了不影响寄存器的其他位……

网友F:
比如一个32位的某寄存器,其中某几位是设置uart1,某几位是设置uart2。你在设置uart1的时候,uart2的那几位表影响。

楼主:
行,我看下

网友G:
寄存器赋值还是得看具体原因吧

网友H:
确实,有些情况下,不需要改变寄存器的其它值,只要改其中的一位或二位

网友I:
说白了一句话,设置的时候很关键。。。

网友J:
如果直接赋值,每一位的值你都要考虑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