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ET无法下载有问题

楼主(2015-12-22):
430FET无法下载有问题

网友A:
你得确定无虚焊、短路的情况

网友B:
检查驱动是否安装正确了?

网友C:
复位引脚有问题吗?晶振工作吗

网友D:
电源的功率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确定无虚焊、短路的情况

已经检查了,没有短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驱动是否安装正确了?

这个在任务管理器里面显示的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检查了,没有短路的问题。

那可能文件的设置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位引脚有问题吗?晶振工作吗

示波器也测量过,晶振是起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文件的设置问题了。

检查一下配置环境是不是可以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的功率有问题吗

只用了一个单一的芯片,没有使用其他的功率元器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在任务管理器里面显示的有。

重启电脑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文件的设置问题了。

不是iar或者ccs的环境问题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在任务管理器里面显示的有。

这个有显示不一定是驱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复位引脚有问题吗?晶振工作吗

同意这种说法,先检查复位和晶振,以及电源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源的功率有问题吗

应该和电源功率没一点关系的,一个芯片能用多少电呢

网友F:
是不是固件版本升级了,固件版本和IAR版本有关系,5.4以下的IAR最好不要升级下载器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