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自激震荡电路的运放发热问题

楼主(2015-12-22):
最近我在做电路方面的工作,由于之前接触的大多是理论上的东西,对实际做电路方面不是非常了解,现在在做一种自激震荡的电路,会产生1M左右的方波,目前情况是刚下了板子,电路能够产生兆级的方波(但绝对不是1M),但是更严重的是总共4个运放竟然有0.4A的电流,而且发热量超级大,不到1分钟就可以把手给烫坏了,求问各位大神这是不是正常的现象?
电路的相关参数:
全部采用贴片电容和电阻
运放全是AD8039
发烫最厉害的是最后一级,是一个比较器,接的是示波器
求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1. 总共4个运放竟然有0.4A的电流,发热量超级大,不到1分钟就可以把手给烫坏,这不是正常的现象!

2. 1M的方波用AD8039是个浪费。用一个1M晶体加上反相器74HC04就可构成输出频率稳定,电路简洁的振荡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总共4个运放竟然有0.4A的电流,发热量超级大,不到1分钟就可以把手给烫坏,这不是正常的现象!

2. 1M的 ...

此电路不如用六分之一74HC04与晶体产生振荡,再六分之一74HC04缓冲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总共4个运放竟然有0.4A的电流,发热量超级大,不到1分钟就可以把手给烫坏,这不是正常的现象!

2. 1M的 ...

但是我现在电路板已经做出来了,想就直接找一下这个方面的原因,不知道您能不能猜测一下具体的原因会是什么吗?O(∩_∩)O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现在电路板已经做出来了,想就直接找一下这个方面的原因,不知道您能不能猜测一下具体的原因会是什 ...

把4个运放AD8039的电路图贴出来才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4个运放AD8039的电路图贴出来才好分析。

这个就是我做得电路,前面一级只是一个跨阻,后面是一个带通,输入输出接谐振器。现在的状态时不管是否接输入输出都会发生谐振(几十M左右),并且电路发烫非常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