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中怎么使用View—>Graph查看某个GPIO口的高低电平变化

楼主(2015-12-23):
(无正文)

网友A:
View—>Graph一般是用来查看变量或者数组数据的变化趋势,看某个GPIO口的高低电平的变化的话,有很多办法啊,可以用观察变量的方法就OK了,可以直接用GPIO寄存器GpioDataRegs.GPBDAT来观察,希望有帮助

网友B:
GPIO的高低电平  直接将寄存器add to watch里面  通过refresh就可以查看

网友:
add to watch,可以看

网友C:
只要寄存器都是可以看得

网友C:
但是如果是IO口   就没办法了

网友D:
GPIO用示波器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