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 C8051F985 单片机的QFN-20 PCB 封装 !

楼主(2015-12-23):
求 C8051F985-C-GM 单片机的QFN-20 PCB 封装 !
谢谢!

网友A:
到新华龙网站上下载

网友B:
可以到派尔library设计平台去搜索下载,搜索不到,就点击申请建库来获取封装库。

网友C:
手册中都没写,还是去官网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册中都没写,还是去官网找

谢谢版主 !

手册中有封装的尺寸,可是画起来太慢,而且担心出错,所以 发帖求助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到派尔library设计平台去搜索下载,搜索不到,就点击申请建库来获取封装库。 ...

谢谢 !

在 派尔library 没搜索到。
请问,“点击申请建库来获取封装库”,就是自己画QFN-20这个封装,然后保存到 派尔library,对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新华龙网站上下载

谢谢 !

在新华龙的网站没有找到QFN-20的封装。
后来,再点,网页都打不开了:(

网友D:
画这个封装能用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画这个封装能用几分钟

本人水平不行,几分钟肯定是不行的。

计算尺寸、画封装、校对(以免封装画的有问题,板子出来后,焊不上MCU那就惨了...)。这样算下来,至少也得个大几十分钟吧 !

不知道大侠几分钟可以画好,还望赐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