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单片机控制多个舵机,跪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5-12-23):
如题,关于控制多个舵机,在网上找到一个控制单个舵机的程序,然后尝试自己改变成控制多个舵机的,然而在仿真的时候发现舵机都动不了,想了很多次,都没发现问题,希望高手帮我理清一下逻辑,看看哪里出错,下面是源程序

楼主:
这是先尝试用一个定时器控制2个舵机的,成功了再加

网友A:
第一.pwm发生的原理你搞清楚了吗?
第二.你的单片机是什么?
第三.如果搞清楚了我告诉你怎么弄多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pwm发生的原理你搞清楚了吗?
第二.你的单片机是什么?
第三.如果搞清楚了我告诉你怎么弄多路控制 ...

AT89C51系列的,PWM原理知道啊,因为单片机没有直接输出PWM波形的串口,所以我们要在单片机I/O口的输出模拟PWM波,例如用定时器在某个时间产生中断,产生中断前令I/O口输出1,产生中断后改变I/O口的输出。

网友B:
51单片机模拟PWM的话,你得搞清楚时间概念,什么时候动这个舵机,什么时候动那个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AT89C51系列的,PWM原理知道啊,因为单片机没有直接输出PWM波形的串口,所以我们要在单片机I/O口的输出模 ...

先给你看看我以前做的8路舵机控制器,配合一个上位机调整脉宽:

优酷地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M0MTIyODIw.html?from=y1.7-1.2

第一:我们需要使用一个16位定时器,但是我们可以不用中断,你把定时器配置成1us加1,至于怎么配置不用我说了吧

第二:我们先让输出PWM的IO口输出高电平

第三:控制舵机我们需要产生50HZ的PWM信号,所以周期就是0.02s = 20ms,舵机控制原理详见如下:
                                                                                      http://blog.csdn.net/a2009374138/article/details/8772432
第四:怎么控制PWM信号的周期?
        定时器当前值加到20000的时候就,代表时间到了20000us=20ms,定时器当前值>20000时,把当前值清零,重新计数即可,然后把PWM的IO口拉高。
        (前提是要在主循环里面一直判断,不能有其他的程序干扰,更不能有死等的delay)

第五:怎么控制PWM信号的脉宽?
         创建一个变量,叫脉宽,不停的和定时器当前值比较,当定时器当前值大于脉宽值的时候,把PWM的IO口拉低。这样就控制了脉宽

这样产生的PWM信号就可以控制舵机了。

网友C(2016-05-14):
引用 网友A:
先给你看看我以前做的8路舵机控制器,配合一个上位机调整脉宽:

跟我之前用89C2051做的8路控制思路一样,控制8个舵机

网友D(2017-04-30):
引用 网友A:
先给你看看我以前做的8路舵机控制器,配合一个上位机调整脉宽:

主程序一直循环不能有其他干扰和延时,那脉宽变量怎么改变,所有程序中还能不能加其他功能,比如屏幕显示,电机控制,或者按钮什么的?希望哪位大神能指导下,一直比较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