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隔离问题

楼主(2015-12-23):
现在在做一个产品,输入时24V,转换成3.3V给单片机供电,同时需要控制DO和采集DI量,因为要做电磁兼容试验,所以24V到3.3V的电源入口加了防护电路。
DODI的电源直接取得24V,这样就不用在DIDO部分加防护了。
问题,当DIDO的24V发生短路的时候,系统会整个掉线。有没有好办法,后边的电源短路不影响系统的电源。
系统框图如下:

网友A:
优先考虑各加一个保险丝。

这是电源(输出)保护,不叫“隔离”

网友B:
这不是“隔离”。
想要“24V输出”处短路不会影响“24V输入”处到“系统会整个掉线”,保险丝是最简单的方法。另外还有许多保护方法,有限流、减流、关断等等各种设计。不过这些电子的保护方法成本稍高,电路稍复杂,但比保险丝速度快得多。

网友C:
需要控制DO和采集DI量 那边的24V 分别加2个自恢复保险 电流 根据各自需求
24-3.3那边 串个二极管 并个大点的电解

网友D(2016-01-28):
自恢复保险丝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