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最近在030用SPI访问SPI-FLASH遇到困难

楼主(2015-12-23):
程序是以前在F103和F407上面验证过的,到了F030不行了。

楼主:
已解决。
unsigned char w25q64spi_write(unsigned char d)
{
    SPI1->DR;
    SPI1->DR = d;
    while (0 == (SPI1->SR & MASK_RXNE)) {}
    return SPI1->DR;
}
这个函数改成这样:
unsigned char w25q64spi_write(unsigned char d)
{
    SPI1->DR;
    *((unsigned char *)&SPI1->DR) = d;
    while (0 == (SPI1->SR & MASK_RXNE)) {}
    return SPI1->DR;
}
就可以了。
说明:ST的新MCU的SPI带有FIFO。当传输位数小于等于8时,如果对DR进行16BIT写,它会把这个16BIT变成多个传输放到FIFO中。

楼主:
来人那。。。。。。散分了。。。。。

网友A:
是的,  STM32 的 spi 的 FIFO 有的时候会导致数据异步问题, 编程的时候需要特别留意

网友B:
增加的那一句是什么意思,太复杂了,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