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单片机的问题1

楼主(2015-12-23):
各位高手,小弟正在基于STM32单片机开发一款应用,功能是接收PWM波形信号,计算出占空比。PWM信号源的占空比是50%。但是,接收到PWM信号,计算出的占空比在49%和50%之间变化。调试代码发现,TIM1->CCR1的值为3331,且一直不变。而TIM1->CCR2的值在1665和1666之间变化。请教各位高手,这种波动是正常的吗?谢谢!

网友A:
在时间很快的情况,也不能保证信号源绝对精准,经过电路后时间毫无偏差。
从精度上看:
( 1665/3331)  * 100%    =  49.98%
(1666/3331)  *  100%    =  50.015%
也就是说基本一样,关键是精度问题。建议处理的时候不要直接整型操作(或分子部分扩大10-100倍),软件做好4舍5入

网友B:
精度也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