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TP4056充电指示异常

楼主(2015-12-23):
小弟最近使用了TP4056做充电电路,指示充电状态(充电中和充满)的位置我没有用LED,是串了个电阻个单片机,让单片机来识别这个状态。但是单片机识别出来两个只是管脚均为低电平。电路图如下:
请帮忙分下下,这是个什么情况。(使用的电池是锂电池,自带保护电路)

楼主:
附上TP4056的DataSheet,上图中的BAT为电池输入端,第5脚

网友A:
Open Drain的输出架构,需要外接上拉电阻才能读到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en Drain的输出架构,需要外接上拉电阻才能读到高电平

是这个框图这样的吗?是个MOS管对外的,例如那个充满指示,充满时对外输出为低电平,没有充满对外表现为高阻状态。按照你的说法,如果我要读取高低电平的话,就需要加个上拉电阻是吗?否则读到全是低电平?这个我可以先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框图这样的吗?是个MOS管对外的,例如那个充满指示,充满时对外输出为低电平,没有充满对外表现为 ...

是的,必须外加上拉电阻,这样在输出高阻抗时才可以读到高电平,否则只能读到低电平

确实是这样的,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必须外加上拉电阻,这样在输出高阻抗时才可以读到高电平,否则只能读到低电平 ...

好的,我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必须外加上拉电阻,这样在输出高阻抗时才可以读到高电平,否则只能读到低电平 ...

特意看了下输入输出的几种方式,确实需要加上拉电阻才可以读到高电平,之前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谢谢啦!:handshake

网友B:
我的电路就是按照datasheet上的搭建的,只不过电池两端没有并联10uf电容,发现6、7管脚的指示灯同时亮,是这个电容必须有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路就是按照datasheet上的搭建的,只不过电池两端没有并联10uf电容,发现6、7管脚的指示灯同时亮,是 ...

不是,那个10uF的电容不影响的,至于为啥你得看datashee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路就是按照datasheet上的搭建的,只不过电池两端没有并联10uf电容,发现6、7管脚的指示灯同时亮,是 ...

6脚是指示充电完成的,7脚指示充电过程,同时亮要么芯片坏掉,要么电路接错。
VCC脚和BAT脚都要接电容,1uF以上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