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10原理图的汉字注解丢失问题?AD9不会

楼主(2015-12-23):
是不是还要怎么设置一下,一样的操作AD9不会。每次写好的汉字注释关闭后,再打开就会丢失,出线个问号。怎么解?本来是一句话就剩一个字了。

网友A:
注释文字后面加个空格试试

网友A:
其实建议用英文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释文字后面加个空格试试

几小个字好像有效果

网友B(2018-04-30):
文件- 保存为-选择ASCII格式文件而不是Binary格式,保证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