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 器件是空的,怎么安装都没用,求助

楼主(2015-12-23):
如图

空的

空的
加载安装包

卸载
重装了好多次了,没用,本来是有器件的,我安装了一个pack,就只剩我安得那个包了,其它的都不见了,我只好卸载重装,就一个器件也没有了,packinstall软件了显示的都安装了,选项卡里没有。有一周了,快疯了,有人说替换.web文件夹,我做了,没效果。

楼主:
我安装的是keil5.15版本

网友A:
没遇到过这情况。

楼主:
没人遇到过吗?我这么倒霉,只有装keil4了吗?

楼主:
不要沉了

网友B:
用那种器件就到keil官网下载相应的包来安装就有相应的器件了。

网友C:
MDK 5 都要自己手动安装器件驱动的,点击pack installer

网友D:
你说的没有器件是在哪里没有器件,是在下载程序的flash download里面没有么?如果是这个你把下载的相应的》FLM文件拷贝到Flash文件夹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没有器件是在哪里没有器件,是在下载程序的flash download里面没有么?如果是这个你把下载的相应的》 ...

不是flash算法,是device选项里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MDK 5 都要自己手动安装器件驱动的,点击pack installer

安了,没用,看我的截图,提示安装成功,打开keil也会刷新。但就是没器件,相关文件夹也有内容。

网友E:
是不是没**

网友F:
不可能这样的,你应该是pack和一些包没有安装吧

楼主:
pack installer搞不定,下了个MDK-ARM_AddOn_stm32F10x.exe安上了,这玩意不能乱用,装不了器件就是在用这种应用程序MDK-ARM_AddOn_GD32F20x.exe之后,然后我卸载,在然后一个器件列表里也没有

网友G(2020-03-19):
我今天也遇到了。pack安装了几次,也不行。后来新建了个工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