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I的经典mbus电路到底行不行

楼主(2015-12-23):
最近在用ti以前的经典mbus主机电路,有些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哪位大侠提供一下帮助;

你好,我采用TI的主站方案,主站接受,使用2400,4800的波特率,可以正常接受,但是在使用9600的波特率时,接受的数据有缺失;使用示波器,对比评估板主机接受数据波形和从机发数据波形,发现主机接受波形滞后30uS,但是按照TI的方案做出来的,滞后时间只有23uS;是不是TI的接收电路有缺陷啊

网友A:
我觉得, 行不行的问题不用怀疑, 要怀疑你的电路设计和布线, 焊接和装配

网友B:
既然是经典电路,就没有不行的问题。

楼主:
主要是LEUART采用的RC晶振存在偏差,读出数据用的UART采用的是HFXO(精确晶振),两者混合使用时,波特率太高,接受数据会出现乱码,这是正常现象,现在都是用HFXO后,乱码现象消失,感谢各位大侠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