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次逼近和积分AD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12-23):
逐次逼近速度快,成本高。积分型速度慢,成本低,所以万用表一般都是积分型的AD。

网友B:
记得学习AD的时候,课本上介绍的都是积分型AD,现在随便拿起一个AD的介绍都是逐次逼近的,看来主流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逐次逼近速度快,成本高。积分型速度慢,成本低,所以万用表一般都是积分型的AD。 ...

怪不得万用表那么便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记得学习AD的时候,课本上介绍的都是积分型AD,现在随便拿起一个AD的介绍都是逐次逼近的,看来主流变了。 ...

积分型AD工作原理是将输入电压转换成时间 (脉冲宽度信号)或频率(脉冲频率),然后由定时器/ 计数器获得数字值。其优点是用简单电路就能获 得高分辨率,但缺点是由于转换精度依赖于积分 时间,因此转换速率极低。初期的单片AD转换器大多采用积分型,现在逐次比较型已逐步成为主 流。

网友D:
逐次比较型AD由一个比较器和DA转换 器通过逐次比较逻辑构成,从MSB开始, 顺序地对每一位将输入电压与内置DA转换 器输出进行比较,经n次比较而输出数字值。 其电路规模属于中等。其优点是速度较高、 功耗低,在低分辩率(<12位)时价格便 宜,但高精度(>12位)时价格很高。

网友E:
记得刚工作时,好多老工程师直接拿运放搭AD电路,用的就是积分AD的原理。

网友F:
逐次逼近的速度快,积分的速度慢。

网友G:
了解了即可,我们一般只需要学会运用MCU自带的AD,学会操作AD的时序就好了。

网友H:
高级场合的应用时需要注意,注重实时的场合,不能用积分型的,要慢死了。低成本场合用积分型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高级场合的应用时需要注意,注重实时的场合,不能用积分型的,要慢死了。低成本场合用积分型的。 ...

数据手册上有响应时间了,我们只需要看响应时间的快慢就知道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数据手册上有响应时间了,我们只需要看响应时间的快慢就知道了。

选型的时候,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积分型AD工作原理是将输入电压转换成时间 (脉冲宽度信号)或频率(脉冲频率),然后由定时器/ 计数器获得数 ...

确实是转换速度的关系,但是除非是高精度的场合,一般只要精度够了就好。

楼主(2016-01-22):
引用 网友H:
高级场合的应用时需要注意,注重实时的场合,不能用积分型的,要慢死了。低成本场合用积分型的。 ...

我一般只用单片机自带的AD,其他也没想这么多

网友H(2016-04-26):
引用 楼主:
我一般只用单片机自带的AD,其他也没想这么多

不是特殊的高精度场合,自带的AD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