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8路市电通断检测

楼主(2015-12-23):
最近想设计一个多路市电通断检测的设备,不知如何实现市电检测,求各位大神给点意见

网友A:
什么是“多路市电通断”?
“通”和“断”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多路市电通断”?
“通”和“断”是什么意思?

就是市电的接通、断开状态检测,同时希望电路尽量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市电的接通、断开状态检测,同时希望电路尽量小

你的意思,大概是市电的“有”和“无”。
这就要提出一个判断标准。交流220V当然算“有”或者“通”,现在电压只有交流50V,算“通”还是“断”?

网友A:
另外,你的检测结果要怎样表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的检测结果要怎样表示出来?

结果以开关量的形式通过总线想上级设备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大概是市电的“有”和“无”。
这就要提出一个判断标准。交流220V当然算“有”或者“通”,现 ...

这个设备主要用于检测市电接入处开关的状态,电压要么为市电(判定为通),要么为20v以下(判定为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结果以开关量的形式通过总线想上级设备输出

“结果以开关量的形式通过总线上级设备输出”
应为“向”。

4楼问你的话,还没回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结果以开关量的形式通过总线想上级设备输出

标题是“8路市电”,8路是否共零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设备主要用于检测市电接入处开关的状态,电压要么为市电(判定为通),要么为20v以下(判定为断) ...

比较简单的办法,是使用8路光耦。光耦输入为市电,输出侧使用你的“上级设备”的电源。

网友B:
是使用8路光耦。光耦输入为市电,输出侧使用你的“上级设备”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使用8路光耦。光耦输入为市电,输出侧使用你的“上级设备”的电源。

市电直接接到光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简单的办法,是使用8路光耦。光耦输入为市电,输出侧使用你的“上级设备”的电源。 ...

你的意思是通过电阻分压、整流后直接接入光耦?如果8路不共零线呢?

网友C:
串个4007 串个电阻 再进光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通过电阻分压、整流后直接接入光耦?如果8路不共零线呢?

8路不共零线,那就要8根零线各自进到对应的光耦处。

网友D:
可以使用继电器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可以使用继电器试试

继电器多少钱,光耦多少钱?继电器和光耦,体积也不能比,是吧?

网友E:
要我就用1到2个CD4051

网友F:
8路的开关比上灯,开关合上,灯灭;开关断开,灯亮。

网友D:
To: maychang  版主考虑问题周全 谢谢指点  :lol

网友G:
XMAR很热心,D3/D4可以去掉,或者改为阻值比较大的电阻。

网友H:
用互感器检测

楼主:
这个方法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我就用1到2个CD4051

4051可以通过220v?

网友I:
如果后面是接CPU的,其实不需要整流,直接检测是否有脉冲信号也可以。
如果是可以共零线的,不需要隔离的,可以不要光耦,一个比较大的电阻,简单的滤波钳位,直接接CPU端口就可以。

网友G:
“D3/D4可以去掉,” ———— 果真如此,C1、C2、反向电压可能很高,不安全。

网友G:
是灯泡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G:
“D3/D4可以去掉,” ———— 果真如此,C1、C2、反向电压可能很高,不安全。 ...

我觉得整流滤波之后,电压还是很高吧,直接接到光耦上难道没有问题吗

楼主:
整流滤波之后的直流电源大约在100V,你这样连接到光耦上会不会有问题?

有470k电阻分压,接光耦没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整流滤波之后,电压还是很高吧,直接接到光耦上难道没有问题吗

有470k电阻分压,接光耦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470k电阻分压,接光耦没问题。

接灯有什么作用?分流?

网友G:
引用 楼主:
接灯有什么作用?分流?

就是示意你的8路用电器(负载)在灯泡处连接呀。例如,开关S1接通用电器X1工作,检测输出1输出高电平,S1断开检测输出1输出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示意你的8路用电器(负载)在灯泡处连接呀。例如,开关S1接通用电器X1工作,检测输出1输出高电平,S1 ...

哦,谢谢

网友:
考虑高压稳压管加普通电阻加二极管加El817。输出端接小单片机。485总线送出去

网友J:
交通信号机控制信号灯亮灭和灯状态检测电路,LZ自己看看

网友G:
怪不得交通灯隔三岔五的坏,R33取小了,R33改成220K/2W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