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如何驱动大尺寸数码管

楼主(2015-12-23):
只显示两位数字,用到两个4英寸的数码管,想用STM8S103K3直接驱动直接显示(不采用动态显示方式)
画了个驱动示意图,这种驱动方式可以吗?

网友A:
可以,不过可以用uln2003,元器件更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可以用uln2003,元器件更少

是直接用uln2003代替9014与R2吗?

网友B:
只要算好电流就行了,是可以的。还有实际上每个LED都有压降,算好了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直接用uln2003代替9014与R2吗?

yes,连三极管基极的限流电阻都可以砍掉

网友A:
R1 R3不能省掉

网友C:
最好是恒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