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紧急求助] MOS管保护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5-12-23):
如下图所示的电路,有没有其他可以替代继电器的方法,当shuntdown高电平时
,MOS管栅极与源极导通,关断管子,起到保护电路的作用谢谢!!!

楼主:
MOS管栅极是地

网友A:
这谁想的保护办法?
想抽他,太丢电子技术的人了。

网友B:
这个就是为了快速关端?不会出问题么?

网友C:
这种物理性质的开关速度是不是太慢了?更何谈保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物理性质的开关速度是不是太慢了?更何谈保护。。。

电子开关也是物理性质。绝不能说只有继电器是物理性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种物理性质的开关速度是不是太慢了?更何谈保护。。。

楼下说的对
此处应该叫“机械”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谁想的保护办法?
想抽他,太丢电子技术的人了。

那有什么不丢人的方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为了快速关端?不会出问题么?

再找新的能替代继电器的方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为了快速关端?不会出问题么?

所以再找新的能替代继电器的方法啊

网友F:
D6不是已经起到快速关断的作用了吗?怎么还要继电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D6不是已经起到快速关断的作用了吗?怎么还要继电器呢?

继电器是用来保护的,特殊情况保证关断mos管

网友G:
继电器的动作时间是毫秒级的,加个继电器只会更慢,不如三极管直接拉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继电器的动作时间是毫秒级的,加个继电器只会更慢,不如三极管直接拉

接npn型三极管,只能是b接shuntdown,c接栅极,e接源极
这样的话,Ube一直大于15v,一直导通,没法保护,才想到的继电器,
但继电器也明显不行,所以三极管要怎么接才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有什么不丢人的方法啊

要MOS管截止,想办法把驱动的输入拉低就行了,需要专门加个继电器吗?
典型的脱裤子放屁。

网友H:
建议接下拉电阻,负电源最佳

网友I:
C:\Documents and Settings\mark\桌面    例如你要做15v的过压保护,那么D2选择15V的稳压管,超过15v自动关断;D1选择5V稳压管,保护三极管EB级压差不超过5V,防止烧毁;R4和R2作为分压电阻,保证在过压保护的阈值电压时,PMOS管的V-GS不超过IRF9630的V-GS 20V。

网友I:
引用 网友I:
例如你要做15v的过压保护,那么D2选择15V的稳压管,超过15v自动关断;D1选择5V稳压管,保护三极管EB级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再找新的能替代继电器的方法啊

你应该明确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快速关断MOS管,你期望达到多块?
还有一个问题我奇怪,为什么负压不是用在驱动上二十用在mos管上?好像有个预驱用负压会更快。
保护mos管保护什么?

网友J:
将继电器去掉,直接将Q5集电极接到MOS的栅极不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接下拉电阻,负电源最佳

能不能详细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将继电器去掉,直接将Q5集电极接到MOS的栅极不就行啦

不行
发射极接-15v时三极管一直导通,一直保护,所以才想到加个继电器的

楼主:
还是没怎么明白我这儿要怎么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怎么明白我这儿要怎么用?

你不是要过压保护么?假如,  你要电路输入电压不超过15V,也就是超过15V自动关断,那你就把我的那个电路的D2那个稳压管换成15V的稳压管就 OK了,他输入超过15V,就自动关断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行
发射极接-15v时三极管一直导通,一直保护,所以才想到加个继电器的 ...

发射极为啥要接-15V,接地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