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题,零线和地线之间的电压为什么是36V

楼主(2015-12-23):
我家是三相插座,上面孔是A地线,左下孔是B零线,右下孔是C火线

我已经用电笔测过,右下孔100%是火线,其他两个孔灯都不亮的

然后我用万用表,750V交流档,分别进行了测试:

A - B 之间电压 36V
A - C 之间电压 201V
B - C 之间电压 226V

零线和地线之间的电压为什么这么高?难道不应该是0V吗?线路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36V电压能利用上吗?比如弄个台灯之类的接上,台灯的火线接插座的零线,台灯的零线接插座的地线……

网友A:
可能有电器在用点

楼主:
那么零线剩下的这36V,应该算是我已经交过电费了?这36V能再次利用吗?

网友B:
虚电
有电压 无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电
有电压 无电流

:P小白继续问:

不是说,没有电流流动,就不可能有电压压差吗?

你所说的虚电,有电压,无电流,指的是100%无电流0A的意思,还是说电流特别小的意思?

:P我初中物理没学好,而且我是文科毕业的,勿怪……

网友B:
可能我没说清楚 有电压无电流 这里的意思是 电流很小
你可以搞个电阻 在AB间 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我没说清楚 有电压无电流 这里的意思是 电流很小
你可以搞个电阻 在AB间 在量 ...

OK,Thank you :handshake

网友C:
说明你家里地线没有处理好,接地电阻太大;
这个电压不能用,如果你想用,只能是跟零线或火线形成电源,但这么接家里的漏电保护器就会跳闸;

网友D:
文科的小白,你多管闲事了,这本是你家(楼)房建筑安装的事儿。
这个,啥你也做不了,只有增加触电风险。
也好,这是典型的“保护E线”无接地现象,可寻求责任电工帮助。

网友E:
如果零线和地线之间电压是0,也有可能电工偷懒,零线短接到地线上了。

网友F:
楼主的这个插座没大问题,不过为了测试保护地线是否真的接地,最好是用一个小功率的节能灯接在火线与地线上,如果马上跳闸说明地线已经接地。
三相用电不平衡, 零线上会有电流,由于零线是在变压器上接入大地,因此用户侧的零线对大地就会有一定的电压。加上电网上有高次电流谐波,因此零-地电压与火-地电压之代数和不等于零-火电压也是正常的

网友F:
楼主参考TN-S的单相设备,插座上的三个孔,上为PE,左下为N,右下为L。

PN上没有电流或电流很小,与大地等电位或与大地很接近,而N上有较强的零序电流,导线的电阻有压降,对大地呈现一定的电压。

网友G:
零线前端接触不良,接地线问题等等有好几种现象,如果零地之间有电流的话恭喜你,你可以免费使用低压电源,小时候农村都是铝线的年代,这种现象很多打一个接地棒常用手电灯泡接上去做照明,当线路功率大时压降增大零与地之间电压增高把小灯泡烧了,心痛一阵子(要几个冰棍钱哩):lol。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零线前端接触不良,接地线问题等等有好几种现象,如果零地之间有电流的话恭喜你,你可以免费使用低压电源, ...

我总觉得,这不是免费的,零线和地线之间的电流,是火线用剩下的,火线是已经付过电费的,所以这顶多应该算是高效利用电路和节约电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参考TN-S的单相设备,插座上的三个孔,上为PE,左下为N,右下为L。

PN上没有电流或电流很小,与大地 ...

到这里,:dizzy: 已经晕菜了……不过还是要感谢分享……

网友H:
@PowerAnts 感觉好有技术含量。

网友I:
参考,TNCS系统,一般是三位一体的,不过你的地线可能是单砸的,所以是有电压的。我们这边好多是单砸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楼主参考TN-S的单相设备,插座上的三个孔,上为PE,左下为N,右下为L。

PN上没有电流或电流很小,与大地 ...

ls分析已经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