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ddr stress test on Ubuntu

楼主(2015-12-23):
platform: imx6q
ddr: MT41K256M16

官方的标准文档都是windows下测试ddr.
我是在ubunut上通过串口将ddr-stress-test-mx6dq.bin 发送到内存的0x907000位置,
然后在u-boot下执行 # go 0x907000,系统就一直停在了
## Starting application at 0x00907000 ...

请问这样的方式不可取吗?
我是看到官网有类似的做法:
The commands to run ddr test in i.MX6Q uboot:

U-Boot > fatload mmc 2:1 0x907000 ddr-stress-test-mx6dq.bin

U-Boot > go 0x907000

网友A:
楼主你好,建议你按照官网文档中来测试。比较官网文档中的环境以及测试都是经过反复测试过都是没有问题并且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建议你按照官网文档中来测试。比较官网文档中的环境以及测试都是经过反复测试过都是没有问题并且 ...

@Rita:
请问有对应的ubuntu上的测试文档吗,我没有看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Rita:
请问有对应的ubuntu上的测试文档吗,我没有看到。

楼主你好,在ubuntu上的文档没有,我们这边也没有测试过,很抱歉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在ubuntu上的文档没有,我们这边也没有测试过,很抱歉哈。

恩,anyway, 官网有提到方法, The commands to run ddr test in i.MX6Q uboot:

U-Boot > fatload mmc 2:1 0x907000 ddr-stress-test-mx6dq.bin

U-Boot > go 0x907000

我将bin文件放进去然后执行了,但是没有log,请问是是否正常?

官网链接貌似我这里粘贴不进来。

网友B:
没有log是不是中间给断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anyway, 官网有提到方法, The commands to run ddr test in i.MX6Q uboot:

U-Boot > fatload mmc 2 ...

楼主你好,我看了官网论坛中你提到的那个贴,你提到的命令是从u-boot中运行ddr stress test,也就是说板子u-boot起来后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看了官网论坛中你提到的那个贴,你提到的命令是从u-boot中运行ddr stress test,也就是说板 ...

不好意思,发不了链接,害你花时间去找,您真尽责!
Bingo, 但是我现在也这样,然后就不动了, CONFIG_SPLASH_SCREEN此宏我也关闭了。

网友C:
在windows上试过可以,ubuntu上还真没有搞过......

网友D:
楼主,我有看到你的csdn的博客,我也正在尝试在ubuntu下链接开发板进行uboot下的ddr参数测试,一样遇到你这个问题,请问下最后你有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有看到你的csdn的博客,我也正在尝试在ubuntu下链接开发板进行uboot下的ddr参数测试,一样遇到你这 ...

官网是通过fat文件系统执行的。
我也不是特别确定执行了go之后是否应有相应的log, 因为官网也没给出,或许此ddr bin文件已经运行了,
只是它没有log,或者是要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有log,或许是执行确实有问题。
我有测试过将u-boot.bin文件download到ram中执行是有log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官网是通过fat文件系统执行的。
我也不是特别确定执行了go之后是否应有相应的log, 因为官网也没给出,或 ...

没有log应该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本来就是用来做test用的。
你最后说的把uboot.bin下载到download中是什么意思?如何操作的?这样做可以达到DDR-test的效果吗?
求教,多谢:):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log应该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本来就是用来做test用的。
你最后说的把uboot.bin下载到download中是什 ...

也是和发送ddr-stress-test-mx6dq.bin一样的过程,目的是验证我的操作没有问题。
官网有提到一个是关闭screen显示,还有一个看系统中是否有dma操作,这两个会导致
测试hang住。
但是我觉得要是hang住,起码第一条log是会打印出来的。
我有找了两种版本的bin文件测试都无效。
因为HW组会负责帮忙在windows上测试,所以我也没再追下去了,需要和FAE确定bin文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是和发送ddr-stress-test-mx6dq.bin一样的过程,目的是验证我的操作没有问题。
官网有提到一个是关闭scr ...

多谢了。
我们这边板子因为USB_OTG没有外接,所以只能通过Uboot的方式测试,看来我尝试下后只能找FA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谢了。
我们这边板子因为USB_OTG没有外接,所以只能通过Uboot的方式测试,看来我尝试下后只能找FAE了 ...

如果解决了请记得分享哦,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谢了。
我们这边板子因为USB_OTG没有外接,所以只能通过Uboot的方式测试,看来我尝试下后只能找FAE了 ...

解决后记得分享给大家哦,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log应该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本来就是用来做test用的。
你最后说的把uboot.bin下载到download中是什 ...

那个我突然想起来正常应该就是没有log的,因为运行了另外一个程序,而这个程序不归u-boot管理,自然它就无法将log输入到uart上了。
另外0x907000是内部ram的地址,不知道他们官方是如何测试看lo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