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个砖,引个玉,大家看看有没有可行性?

楼主(2015-12-23):
由于PCB既使用到了ARM(STM32)单片机,也使用到了CPLD(altera),两个都是各自单独的下载接口且体积较大,Jlink或ISP还稍好一点,那CPLD接口就非常大,对于小板子就非常占空间,而且各是各的下载线使用起来非常麻烦,技术人员调试的时候还稍好一点,生产人员就觉着不安一了。于是我想可以搞个集成的方案来,便有这样的构思:

为此我还画了草图,只画了一半左右,但感觉只是精糙的堆积,如果要想真正融和感觉又力所不及,所以发到网上,希望抛个砖,引个玉

楼主:
打错了字,是粗糙不是精糙

网友A:
如果没看错:
把各自的下载器简单堆在一起,只是共用了同一个USB口。

这样会减小体积吗?反而增大了。还引入了其他问题。
不好。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情况,曾经考察过。
比较好的方法应当是用CPU对CPLD/FPGA进行配置,不需要增加额外芯片。当然软件会麻烦。
查过文献,貌似只能配置FPGA,CPLD还没人做过。

考察之后放弃了,仍然各用各的下载接口。只是换成了尽量小的连接器,也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看错:
把各自的下载器简单堆在一起,只是共用了同一个USB口。

我也觉得这样简单堆积不好,但我的目的不是缩小下载器的体积,而是减小接口的体积和顺带的将各种下载线集成到一起

网友B:
个人觉得没必要,你把下载接口换小封装接口,然后在做一个下载转接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