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区时间由什么用呢?

楼主(2015-12-23):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标题都错了,是有什么用吧,哈哈

网友B:
死区时间是指控制不到的时间域。在变频器里一般是指功率器件输出电压、电流的“0”区,在传动控制里一般是指电机正反向转换电压、电流的过零时间。死区时间当然越小越好。但是所以设置死区时间,是为了安全。因此又不可没有。

网友C:
由于IGBT(绝缘栅极型功率管)等功率器件都存在一定的结电容,所以会造成器件导通关断的延迟现象。一般在设计电路时已尽量降低该影响,比如尽量提高控制极驱动电压电流,设置结电容释放回路等。为了使igbt工作可靠,避免由于关断延迟效应造成上下桥臂直通,有必要设置死区时间,也就是上下桥臂同时关断时间。死区时间可有效地避免延迟效应所造成的一个桥臂未完全关断,而另一桥臂又处于导通状态,避免直通炸模块。

网友D:
那死区时间设置多大为好呢?

网友E:
死区时间越大大,模块工作更加可靠,但会带来输出波形的失真及降低输出效率。死区时间小,输出波形要好一些,只是会降低可靠性,一般为us级。一般来说死区时间是不可以改变的,只取决于功率元件制作工艺!

网友F:
为避免开关管同时导通是需要死区时间的,所以不是防止! 但是由于死区的存在效率会降低,所以又有产生一些新的技术手段来切换,比如ZVS、ZCS。

网友G:
PWM 脉宽调制 在电力电子中,最常用的就是整流和逆变。这就需要用到整流桥和逆变桥。以两电平为例,每个桥臂上有两个电力电子器件,比如igbt。这两个igbt不能同时导通,否则就会出现短路的情况。因此,设计带死区的PWM波可以防止上下两个器件同时导通。也就是说,当一个器件导通后关闭,再经过一段死区,这时才能让另一个导通。

网友H:
死区,简单解释 通常,大功率电机、变频器等,末端都是由大功率管、IGBT等元件组成的H桥或3相桥。每个桥的上半桥和下半桥是是绝对不能同时导通的,但高速的PWM驱动信号在达到功率元件的控制极时,往往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产生延迟的效果,造成某个半桥元件在应该关断时没有关断,造成功率元件烧毁。  死区就是在上半桥关断后,延迟一段时间再打开下半桥或在下半桥关断后,延迟一段时间再打开上半桥,从而避免功率元件烧毁。这段延迟时间就是死区。

网友I:
死区时间是PWM输出时,为了使H桥或半H桥的上下管不会因为开关速度问题发生同时导通而设置的一个保护时段,所以在这个时间,上下管都不会有输出,当然会使波形输出中断,死区时间一般只占百分之几的周期。但是PWM波本身占空比小时,空出的部分要比死区还大,所以死区会影响输出的纹波,但应该不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为避免开关管同时导通是需要死区时间的,所以不是防止! 但是由于死区的存在效率会降低,所以又有产生一些 ...

死区效应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说会降低效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