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教PIC16F716的中断及计数问题

楼主(2015-12-23):
有关于PIC16F716的问题请教,情况是:1.RA0是AD输入 2.RB0是20ms的中断源 3.RB6是输出
我的目的是,AD在一定值范围能RB0输出一定比例脉冲,是以20ms中断计数的。1.问题是重新上电RB6偶尔能输出
绝大部分RB6不输出,感觉像中断计数时间停留的短,程序还没这行到intnum==0或1或其它数。intnum值已经过去了。
但是20ms对于程序执行周期几百um还是蛮长的吧,怎么会出现这个情况的?
2.为了验证我加了个emm也是中断计数,直接放在调用的函数里。就没问题,intnum放在if的下个嵌套里就不行。如果把程序改下,= 改成 < 或 > ,就能输出。我想知道我错在哪里?谢谢,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include<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CONFIG(0x3F31);
void delay(uint x);
void init();
void scan();
uint intnum;
uint tenum;
uint adnum;
uint emm;
uint ad;
uint get_ad();
void main()
{
        init();
        ad=get_ad();
        while(tenum<ad)
        {
                ad=get_ad();
                adnum=tenum;
                scan();
        }
        T0IE=0;
        while(1)
        {
        adnum=get_ad();
        scan();
        }
}

uint get_ad()
{
        uint adn;
        GODONE=1;
        while(GODONE)
        adn=ADRES;
        return(adn);
}
void init()
{
        TRISA=0x0B;
        TRISB=0x01;
        PORTA=0;
        PORTB=0;
        OPTION=0x07;
        INTCON=0xB0;
        ADCON0=0x41;
        ADCON1=0x05;
        TMR0=100;
        delay(10);
        tenum=0;
}

void scan()
{

if(adnum>=154&adnum<185)        //50%,ask1.
        {

                if(intnum==0)
                {        RB6=1;
                }
                if(intnum==2)
                {        RB6=0;
                }
                if(intnum==4)
                {
                        RB6=1;
                        intnum=0;
                }
        }
/*if(adnum>=154&adnum<185)        //50%,ask2.
        {

                if(intnum<=1)
                {        RB6=1;
                }
                if(intnum>=2)
                {        RB6=0;
                }
                if(intnum>=4)
                {
                        RB6=1;
                        intnum=0;
                }
        }*/

if(emm==10)  //ask3.
                {
                emm=0;
                RB2=!RB2;
                }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void interrupt INT()
{
        if(T0IF==1&&T0IE==1)
        {
        T0IF=0;
        TMR0=100;
        tenum++;
        }
        if(INTF==1&&INTE==1)
        {
        INTF=0;
        intnum++;
        emm++;
        }
    GIE=1;
}

网友A:
没看明白。RB0是输入20ms的脉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RB0是输入20ms的脉冲吧

是的,AD在一定值范围内,RB6输出一定比例脉冲,上面写错了写成RB0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AD在一定值范围内,RB6输出一定比例脉冲,上面写错了写成RB0了。

其实简单点说,就是下面这段调用时,怎么会没输出。
if(adnum>=154&adnum<185)        //50%,ask1.
        {

                if(intnum==0)
                {        RB6=1;
                }
                if(intnum==2)
                {        RB6=0;
                }
                if(intnum==4)
                {
                        RB6=1;
                        intnum=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