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制作电感

楼主(2015-12-23):
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谢谢!
原理图:

V1是市电220 V 50HZ;
L1 自己绕制的电感;
R1 可调电阻10~400欧姆;
计算公式:ZL=2πfL ; ZL=U/I.
实验1:V1 =220 V/50HZ,R1=400欧,测得L1两端电压=3.5V;
        计算L1电感=19 mH.
实验2:V1 =220 V/50HZ,R1=13.7欧,测得L1两端电压=2.9V;
        计算L1电感=0.57Mh.
问题:频率不变,电感两端电压为什么没有随流过电流增大而增大。

网友A:
依你实测,你算得对吗?

网友B:
第二次实验,楼主用的是什么电阻?这个电阻上功率耗散可是3kW以上。

网友C:
拍个你的电阻来看看

网友D:
电阻变化40倍, 而电感两端电压不变不明显, 显然是铁芯饱合了, 当空芯电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你实测,你算得对吗?

小数点后面有舍去,但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变化40倍, 而电感两端电压不变不明显, 显然是铁芯饱合了, 当空芯电感用了 ...

电感量不是由物理特性决定吗?
频率不变,感抗也就一定(电感量由物理决定),那么电感两端电压应该随流过电流增大而增大。
但实际测试时,没按这规律变化。是电感绕制问题吗?还是,理论分析就不对?希望您能给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次实验,楼主用的是什么电阻?这个电阻上功率耗散可是3kW以上。

用的是电阻负载箱 功率12KW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电阻负载箱 功率12KW

OK。
220V施加在13.7欧电阻和电感串联电路上,电流超过15A。没有感觉照片中的电感发热?
按照片中的铁芯和匝数,15A以上的电流,磁性材料早就饱和了。

网友D:
根据楼主的参数, 大致上是2个3英寸的铁粉芯叠起来, 目测绕了200-250匝, 饱和点4-5A

网友D:
频率太低, 饱合了铁芯也不会发热, 就是这线太遭罪了, 要不了一分钟皮就得化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感量不是由物理特性决定吗?
频率不变,感抗也就一定(电感量由物理决定),那么电感两端电压应该随流 ...

电感量不是由物理特性决定吗?

没错。

频率不变,感抗也就一定(电感量由物理决定),那么电感两端电压应该随流过电流增大而增大。

物理还得重修!

网友F:
你用什么测得?要考虑方向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