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步进电机的控制,只用一根PWM的 IO是如何控制步进电机的呢

楼主(2015-12-23):
我看到步进电机的控制,只用一根PWM的 IO是如何控制步进电机的呢

网友A:
说的不对吧,一根IO是不可能让步进电机转起来了的

网友B:
步进电机是将电脉冲信号转变为角位移或线位移的开环控制元步进电机件。在非超载的情况下,电机的转速、停止的位置只取决于脉冲信号的频率和脉冲数。用PWM控制步进电机是很常见的做法。

网友C:
电机一般是三相四线,所以起码需要三个IO驱动,即三个PWM。控制这三个IO的频率和脉冲就好了。

网友D:
电机的转动,有双四拍模式和单四拍模式,正转和反转都有自己的时序的,使得PWM模拟这个时序就好了。

网友E:
首先一个IO口是肯定不能控制步进电机的
楼上那些说的PWM控制步进电机,实质上是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
带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情况下, 一个io就可以控制转了

一般的步进电机驱动, 最主要的两个端口就是 脉冲控制和方向控制
还有一个 使能控制, 有些控制还有空闲控制等

步进电机本身的结构有很多种
两相四线 两相六线 五相六线等都有
对应的电机要配合对应的步进电机驱动器

网友F:
你这个步进电机里面应该还有驱动板,一共线只是给它PWM信号

网友G:
PWM(脉宽调制 )细分技术是 目前较为 常用的电机驱动方 式 ,其实质是通过在电机线圈中产生阶梯型电流从而改善  电机性能并达到细分的 目的。具体几根IO取决于电机的相数。

网友H:
如果是单相电机的话,用一根IO是可以的。

网友I:
一般电机的相序如下,使IO如下运行,就可以使电机转动了
      A相    B相    C相    D相
1拍   1       0       0       0
2拍   0       1       0       0
3拍   0       0       1       0
4拍   0       0       0       1

网友J:
使用PWM驱动电机,省去了软件模拟延时的问题,直接调整频率就可以把步进电机的转动细分了。

网友K(2016-11-24):
一路PWM波+驱动器该如何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求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