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BQ76PL536求问专家?

楼主(2015-12-23):
BQ76PL536芯片,主机采用C8051F040芯片;C8051F040的程序是根据TI官网提供的MSP430程序修改而来。
测试方法:1、只用1片BQ芯片和F040连接,BQ芯片的VC0接稳压源的负极,BAT1和BAT2接稳压源的正极(利用一台稳压源模拟电池组);
2、VC0、VC1..VC6间有1k的电阻;实际测试过程中,发现只能采集到VC0的电压,其余的都是0;(由于BQ芯片的AD采用的软件触发和监测,所以DRDY和CONV都是悬空的)
3、同时在测试过程中,发现DRDY一直都是高电平状态。
亲问,是哪里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A:
536这个片子曾经在做BMS的时候用过好多,那时候是4片串起来用的,SPI通讯模式,没记错的话是一片采6节,测得24串电池组
你VC0接的GND,应该BAT1接的VC1是不是?TI官方有标准原理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36这个片子曾经在做BMS的时候用过好多,那时候是4片串起来用的,SPI通讯模式,没记错的话是一片采6节,测 ...

谢谢回复,原理没有问题。问题已经解决~是我的一个信号口没有处理好~

网友B(2016-02-17):
求官方案例  985670909@qq.com

楼主:
咕~~(╯﹏╰)b,我电脑里没有哦。你自己从网上下载吧。我记得TI官方是用MPS做的

网友C(2017-03-06):
引用 楼主:
咕~~(╯﹏╰)b,我电脑里没有哦。你自己从网上下载吧。我记得TI官方是用MPS做的 ...

可以交流交流吗,我最近也在做这个,但是读到的数始终是0xff

网友C:
可以交流交流吗,我最近也在做这个,但是读到的数始终是0xff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交流交流吗,我最近也在做这个,但是读到的数始终是0xff

如果,你的硬件线没有接错的话。看看初始化,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的硬件线没有接错的话。看看初始化,是不是有问题~

请问你是怎么初始化BQ这个芯片的,我只用了一个这个芯片  与32通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的硬件线没有接错的话。看看初始化,是不是有问题~

可以发我一份你的代码吗?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发我一份你的代码吗? 多谢

我手里也没有代码,你可以把你的代码贴出来,大家一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