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数据手册时说DAC的误差,DAC的误差有哪些呢?

楼主(2015-12-23):
看数据手册时说DAC的误差,DAC的误差有哪些呢?DAC的误差如何避免呢?

网友A:
DAC 规范分为两个基本类别:静态与动态。静态规范是在稳定输出状态下、在 DAC 输出端观察到的行为,而动态规范则是指在代码至代码转换过程中所观察到的行为。所以误差也应该分为静态误差和动态误差。

网友B:
有偏置误差,增益误差,微分非线性误差,积分飞线性误差,绝对精度误差,等等

网友C:
在实际操作的时候,肯定有误差的。输出0时有一个电压值的,把这个置为零点,直接操作即可

网友D:
DAC的误差,需要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经过实际调整。

网友E:
现在好的,先进的DAC都可以自己调整误差了。

网友F:
在使用DAC的时候,可以利用简单的算法,将误差调整的很小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在使用DAC的时候,可以利用简单的算法,将误差调整的很小的。

什么算法呢?是不是减去零点值就可以了呢?

网友H:
误差是不可避免的,就像AD一样,只要符合精度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误差是不可避免的,就像AD一样,只要符合精度就可以了。

如果知道误差的时候,可以软件处理这个误差,来尽量变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什么算法呢?是不是减去零点值就可以了呢?

一般是减去零点值的,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做线性拟合什么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一般是减去零点值的,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做线性拟合什么的

找到一个好的办法,多选两位的AD,刨去误差,就省去软件上的麻烦了。

网友H(2016-02-24):
引用 网友I:
如果知道误差的时候,可以软件处理这个误差,来尽量变小的

对的,这需要很好的算法,这也需要芯片的速度很高的。

楼主(2016-04-27):
引用 网友C:
在实际操作的时候,肯定有误差的。输出0时有一个电压值的,把这个置为零点,直接操作即可 ...

是了。而且这个零点不是线性变化的,只是在某一段时间内是线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DAC的误差,需要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经过实际调整。

只要我们需要的精度>>于误差,这个误差就是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好的,先进的DAC都可以自己调整误差了。

是了,就像ADC一样,自动校准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算法呢?是不是减去零点值就可以了呢?

这只是零点误差,还有其他误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