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打开PCB Editor无响应

楼主(2015-12-23):
(无正文)

网友A:
换个目录安装
不要搞C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目录安装
不要搞C盘

我装在D盘的

网友B:
好像第一次慢是正常的,环境变量的问题,后面打开还慢就不清楚了,装的什么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第一次慢是正常的,环境变量的问题,后面打开还慢就不清楚了,装的什么版本 ...

16.5版本

网友C:
试试这个
PCB Editor->setup->user preferences->display->opengl中选定disable_openg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这个
PCB Editor->setup->user preferences->display->opengl中选定disable_opengl

还是没有效果。。

网友D(2016-05-20):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我也是,一打开不仅没有响应,而且CPU卡到100%

楼主(2016-10-21):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我也是,一打开不仅没有响应,而且CPU卡到100%

装了个16.6版本,然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