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IPU DI 频率范围

楼主(2015-12-23):
imx输出的RGB接口,DI0_DISP_CLK(N19)输出的频率范围是多少?有没有相关的文档介绍,谢谢!

楼主:
320*480分辨率的并口液晶屏,上电,系统运行,显示正常,但是休眠、再唤醒,显示就不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320*480分辨率的并口液晶屏,上电,系统运行,显示正常,但是休眠、再唤醒,显示就不正常了。 ...

不正常是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是什么情况。

大家描述问题具体些,或许更让别人帮你快速了解并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是什么情况。

分别是开机正常和休眠、再唤醒异常的图片

示波器测试DI0_DISP_CLK管脚,像素时钟的信号
开机,启动,是10.8M
休眠、再唤醒就是10.5M、11M跳动
不知道显示异常,和这个频率有没有关系??

帮忙看看,项目卡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描述问题具体些,或许更让别人帮你快速了解并解决问题。

好的,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分别是开机正常和休眠、再唤醒异常的图片

示波器测试DI0_DISP_CLK管脚,像素时钟的信号

@NXP_TICS_Rita 帮忙看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NXP_TICS_Rita 帮忙看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NXP_TICS_Rita @FSL_TICS_Rita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注一下,学习学习......

有没有什么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