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二阶RC电路设计低通滤波器的品质因素和截止频率看不懂啊

楼主(2015-12-23):
这是查到的论文,想按照这个改参数,但是过程看不懂啊,首先,二阶低通滤波器的传输函数无论电路具体形式是什么都是一样的吗?其次,这个二阶电路的品质因数怎么计算啊,为什么是截图那个算法啊?然后就是计算参数的部分,为什么要按照C1=C2=10/f那样计算啊?谁能帮我解答一下 啊,挺急的

网友A:
关于“压控电压源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模拟电路》类书中通常都有论述,建议系统地看书去。急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压控电压源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模拟电路》类书中通常都有论述,建议系统地看书去。急也没用。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