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ISP MKII 在AVR STUDIO 6.0下读取芯片信息错误

楼主(2015-12-23):
各位大大:本人现使用AVRISP MKII 在AVR STUDIO6.0 下对ATmega2560芯片进行程序的下载。但出现的问题:1,AVR STUDIO可以识别MKII ,也可以下载最新的固件(已下载最新固件)。图:
      2,可以读出目标电压值3.1V,但点击"Device signature"时,不能读取,出现以下错误:
      而且芯片是新的,也换了2块芯片也是如此。另使用USBtinyISP在avrdude GUI中是可以吧HEX烧写到同一个芯片的。
      以上是什么问题?谢谢各位大大的回答。

网友A:
看不到图片。

网友B:
那就用avrdude吧,也挺方便的.

网友C:
看不到图片,烧录接口的接法有没有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