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 + fun()的疑问

楼主(2015-12-23):
我在keil Armcc中函数内有下面两句话:
    unsigned int i = 100;
     i = + fun();
   i值得到的结果是不对的,但是改成下面的方式得到的结果就是正确的,大侠们有知道的吗?
     unsigned int i = 100;
     i = i + fun();

网友A:
看你下面正确的结论,当然不对了,应该是+=

网友B:
在基础知识还没有牢靠的状况下,建议别耍风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基础知识还没有牢靠的状况下,建议别耍风骚

笔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