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02低功耗唤不醒问题

楼主(2015-12-23):
最近在做飞思卡尔KL02的低功耗问题。
使用KL02_LOWPOWER_DEMO例程,准备使用使用UART0的中断唤醒,
做如下修改后无法从VLPS模式唤醒,不知道为什么,哪位大神解答一下:
       1、在sysinit.c中加入了 #define NO_PLL_INIT  板子无外部晶振,只能使用内部晶振
       2、将例程中选择进入低功耗模式修改为:
    while(haha!='7');
    receivedchar = '7';
    if(receivedchar >= '1' && receivedchar <= '9')
      ReceivedMode = receivedchar - 0x30;
    if(receivedchar >= 'A' && receivedchar <= 'B') // A:0x41(65)
      ReceivedMode = receivedchar - 0x37;
    if(receivedchar >= 'a' && receivedchar <= 'b') // a:0x65(97)
      ReceivedMode = receivedchar - 0x57;
    printf("%d",ReceivedMode);
    说明:haha是一个全局变量,在串口中断中会赋值,若不赋值,程序直接阻塞,等待串口输入‘7’ 进入VLPS模式
      3、将主函数中的 InitRGB();注解掉
      4、在printf("\n\n\nRunning KL02 sample project.\n\n");
      后加入串口中断的配置
     UART0_C2|=UART0_C2_RIE_MASK;
        enable_irq (INT_UART0-16);
       5、main.c最后加入了 串口中断
       void UART0_IRQHandler()
       {
             haha=UART0_BASE_PTR->D;
        }

网友A:
UART0的时钟源你选择是是什么,你要确保你选择的时钟在VLPS模式下也是enabl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RT0的时钟源你选择是是什么,你要确保你选择的时钟在VLPS模式下也是enable的 ...

选择的应该是MCGOUTCLK 这个时钟是PLL过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择的应该是MCGOUTCLK 这个时钟是PLL过来了

选择OSCERCLK,并且要配置程它在VLPS模式也是enable的。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我的板子上没有外部时钟,只能使用内部时钟

网友B:
用的串口中断唤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串口中断唤醒吗?

是的   想用中断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OSCERCLK,并且要配置程它在VLPS模式也是enable的。

谢谢你的回复
我的板子上没有外部时钟,只能使用内部时钟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我的板子上没有外部时钟,只能使用内部时钟

如果你用MCGIRCLK也需要将对应的内部时钟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