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当初晶振为什么不做在单片机里?

楼主(2015-12-23):
现在好多单片机都集成晶振了,可当初为什么没有这么做?

是因为晶振容易坏吗?好方便更换?

还是因为以前需要经常插拔晶振,为了方便用户?

网友A:
单片机集成的晶振,并不是严格意义的晶振哦,只是一个简单的RC震荡而已,高级一点的就是可以使用烧录器进行校准
这种精度是很低,和传统的晶振相比,不是一个级别的

很多时候,只是我们的使用环境不需要那么严格而已,像WIFI、蓝牙,是必须挂晶振的

网友B:
没有单片机内部集成晶振的,集成的一般是RC振荡器,RC误差大温度稳定性差,但易于集成

外部晶振精度高设计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集成的晶振,并不是严格意义的晶振哦,只是一个简单的RC震荡而已,高级一点的就是可以使用烧录器进行 ...

:L某某官网上说,集成高精度晶振……

能信吗……

当然能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单片机内部集成晶振的,集成的一般是RC振荡器,RC误差大温度稳定性差,但易于集成

外部晶振精度高设计 ...

谢谢解惑~

某官网一打开,就是铺天盖地的……害人不浅啊:Q

害什么人啊,可以集成到IC内部的,不仅仅是集成到单片机内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解惑~

某官网一打开,就是铺天盖地的……害人不浅啊

我其实也不是很懂,只是看的多了,就明白一点。
至于为什么不做到单片机里面,我想肯定是工艺的问题
就是芯片的晶圆上面不适合增加一个晶振

网友C:
现在的技术可以做到的,没有确定还不能说人家说的是假的,科技一直是进步的,况且晶体本身就是很小嘛,我们平时看到的是封装保护罩大而已,可以破开一个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D:
现在也有硅振荡器

网友E:
真正的晶体振荡器(材料是石英)是集成不到IC里的(材料是半导体,比如硅)。
一般现在的MCU内部时钟都是RC振荡器(我觉得严格上来说都不是RC振荡,因为这个R实际是一个MOSFET,在硅片上做一个大电阻成本太高)。一般号称高精度低温漂的内部时钟,都是有温度和电压补偿的,这是要点技术的。

网友F:
RC振荡器对温度很敏感,稳定性和精度较石英振荡器差很多,

网友G:
引用 楼主:
某某官网上说,集成高精度晶振……

能信吗……

当然能信了

单片机集成晶振工艺较复杂、成本高,而且会增加单片机的体积,不符合小型化的趋势,而集成RC振荡器比较容易,很多场合下不需要特别高的定时精度,用内部RC振荡器就足够了,不需要外加晶体振荡器。

但是不代表不能集成高精度晶振,尤其某些RTC芯片内部会集中高精度晶振,因为用到RTC的地方,必然要用到具有一定精度的时钟源,所以有这个需求,就有厂家把晶振在IC内部集成。还有集成蓄电池的呢,这种IC一般个头都比较大一些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现在也有硅振荡器

硅振荡器暂时还比较贵一点点,不过未来大有希望集成在IC内部。

网友H:
目前有的电源片把电感那么大的东西都封装进去了,小贴片晶体都是3225体积的,我想以后单片机封装晶体也是可以期待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集成的晶振,并不是严格意义的晶振哦,只是一个简单的RC震荡而已,高级一点的就是可以使用烧录器进行 ...

正解

网友J:
以后可能会有的,ARM可能先行,因为分频和倍频已经好方便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某某官网上说,集成高精度晶振……

能信吗……

谁家?
工艺差别很大。
RC或MEMS达到晶振水平成本不是一般的高!

网友D:
要说当初, ROM都没集成在芯片内,再往前,集成电路都没有,继续往前,不是半导体的而是电子管的。

网友D:
不是你想怎么就怎么,先得发展到这个地步。

网友L:
早期的精度不高,容易受外界的影响.就是目前也只是±1.5%

网友M:
引用 楼主:
某某官网上说,集成高精度晶振……

能信吗……

见过DS12887吧,见过就知道,没什么不能集成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见过DS12887吧,见过就知道,没什么不能集成的

见过,问题是,这个也算集成电路吗?最多算一个模块,无非在一个PCB上,集成了晶体、电池等电路,再加一个塑料封装,这不是集成电路的芯片工艺。

网友O:
期待集成了晶振的单片机早日普及。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期待集成了晶振的单片机早日普及。

晶振是石英,不能在硅芯片生成的。
RTC芯片因精度的问题,有将微型晶振及匹配的电容封装在一起,保持SOP的封装,这个NXP及日本精工都有相关的产品。至于有些是用PCB封装在一起的就称为模块了。

单片机内置的RC震荡器经过补偿可以满足串口通讯及部分低速USB通讯,但需要精确计时则还是需要外接晶体振荡器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P:
晶振是石英,不能在硅芯片生成的。
RTC芯片因精度的问题,有将微型晶振及匹配的电容封装在一起,保持SOP的 ...

谢谢指点。

网友Q:
内部RC的精度和温漂已经可以做到1%的误差了(2.0~5.5V,-40~80度),但要做到晶振的几百PPM的温漂,很难做到

网友R:
我想最初应该是基于工艺和价格因素,到现在的话应该价格的考量会更多一些了。

网友S:
应该是技术原因

网友T:
很不错啊,哈哈,领教了

网友(2016-01-26):
姐姐,精震集成进去就不那么容易精确了吧

网友U:
理论与实战还是有区别的,现在单片机内部晶振做时钟的都是在25度的情况下,实际情况如何呢?温度相差越大,误差越大,现在还是有大部分人在用外部晶振的,想要但是单片机内部集成晶振,这也说明了科技在进步,楼主就期盼内部晶振的准确度越来越高吧!